[游戏] 拆一个玩具遥控车

楼主(2020-06-01):
这是一个扭扭车,车子没有用几次,电池就挂了,今天就拆开看看里面的样子

全貌

转轴部分

H桥芯片

这也是一个电机驱动芯片

RF2418 2.4G接收芯片

这是遥控器主板

RF2421

大家估计一下这个生产成本是多少?

网友:
比我那个精细一些

网友A:
转向机构不错,无需球笼式万向节。希望公路上新能源汽车能像超可动人偶腰部,设计成两节关节,转向时只需让汽车中间弯曲,连转向桥都可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向机构不错,无需球笼式万向节。希望公路上新能源汽车能像超可动人偶腰部,设计成两节关节,转向时只需让 ...

是个好想法,但我想可能难做到乘员空间最大化

网友:
照片真清晰!!!

网友:
换个锂电搞起来

网友:
撸个锂电池吧!!爽歪歪!!

网友(2020-07-24):
玩具车的电机一般1年左右就挂了,应该算是通病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