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并仿制一个UABASP下载线,高手勿入!

楼主(2020-06-01):
一直使用COM口下载程序,现在想用ASP下载,没有下载线。借了一个看下

画了个图(后来折腾的过程中发现这个图有问题的)

和网上公版一样的,估计就是里面的.HEX有些区别吧
找元件

先用以前打的UNO板做个试试

焊接好

飞好线

刷好固件,WIN7上测试,能识别

下载测试正常

绿灯是电源指示,红灯是数据指示。

下位机上的黄灯的MOSI灯,指示有数据

仿的过程中,电脑总是识别出未知设备,发现少画了根线(PB1与PC3是要连接的)

这是我做的图

由于没有3.6V的稳压管,所以使用了两个二极管降压给M8供电,达到与电脑的USB电平相当。
ISP口的供电使用5V,方便给下位机供电。
WIN7正常,但在XP是有黄感叹号
重新安装驱动,需要一个“libusb0_x86.dll”,安装后也正常。
在WinAVR中使用会报个小错

但不影响使用
换了几个固件也没有解决。
就这样用着吧。

祝各位6.1节日快乐!!

网友A:
10多年前做了一个给AVR用,去年底拿出来发现不支持win7,折腾良久未果,干脆某宝买了一个,13包快......

网友B:
高玩 完全睇不明白

网友C:
扭住童年不放手,继续过儿童节哈

网友D:
就想问大佬,这东西是干啥子用?

网友E:
厉害了word,6,1都不闲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多年前做了一个给AVR用,去年底拿出来发现不支持win7,折腾良久未果,干脆某宝买了一个,13包快...... ...

Win7和xp的驱动不同。换个驱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玩 完全睇不明白

做的是一个单片机的下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扭住童年不放手,继续过儿童节哈

这个节日年年过。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想问大佬,这东西是干啥子用?

就是一个单片机的下载器,给单片机里面写程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了word,6,1都不闲着

算是玩童的节日,哈哈

网友:
看起来好像很复杂的样子

网友:
什么都自己做,超厉害呀楼主。

网友:
模块挺多的,用时候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