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新机箱又是一台新电脑

楼主(2020-06-01):
因为最近换了一个小的电脑桌导致机箱放下面特别挤就换了个MATX的风扇。最红选中了酷冷至尊的智瞳。
黑化的钢化玻璃侧头。顶部开机。MATX的机箱非常适合我的需求。没啥装机过程,就是直接搬运了一下。下面上图:

唯一亮的就是网卡的led了,有点浪费侧透,后面加点东西改善一下。

楼主:
说一下使用感受:
1.防尘网很全面。效果不错
2.玻璃面板的螺丝采用了防丢设计。非常贴心
3.PCIE插槽受成本限制没做成反复使用的,有点遗憾。
4.整体设计还是比较低调的,是我喜欢的风格。
5.因为我只用M.2硬盘。所以走线非常简洁。机箱理线也很简单。

网友:
如果考虑上一体水冷的话,新机箱要比旧的好太多,新的貌似可以装两个240冷排,旧的只能装两个120。
新机箱虽然硬盘位少了,但硬盘比以前的反而还要更好拆装一些,旧机箱往主板那抽硬盘不是很合理

网友:
机箱内还要再加个风扇,,别看孔多,实际上散热不好,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亮点,这个我不赞同的
蓝光危害有点大,反正蓝光会导致褪黑素减少,影响睡眠质量的

我手头的东西,蓝色LED,能贴上就贴上,能去掉就去掉,或者换成其他颜色的LED
而且蓝色本身就太亮了,刺眼

网友:
为不什么不搞小机箱,省地方!

网友:
还有更小的机箱,楼主反正也不用独显,当然是越小越舒服

话说楼主这是用的独立网卡?

网友A:
对比过,市场上的机箱几乎都是薄钢板,任一家的品牌机机箱都比他们厚,除了样子,还真不如品牌机旧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比过,市场上的机箱几乎都是薄钢板,任一家的品牌机机箱都比他们厚,除了样子,还真不如品牌机旧箱. ...

也不拿去做汽车碰装,不必刻意纠结钢板厚薄,,强度保证够用情况下,轻量化也是不错的,,另外颜值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我感觉不错,也蠢蠢欲动了,准备参照执行

网友:
顶上那个网很容易进灰尘

网友:
有啥区别,还不如旧机箱呢,是恩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