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新主控SM3281BB再测试!

楼主(2020-06-01):
刚拿到SM3281BB的时候,贴的B17A,可能是固件bug,当时用正片工具没量产出来,用黑片工具开的,附上贴地址: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56695&extra=

黑片工具开出来,速度和3268一个档次,然后就拆了。

昨天贴了片L06B的MLC,用商家给的正片工具顺利开出来,跑分跑圈都没问题,然后顺手和SM3281AB做个对比。

看图说话:顺序写速度、4k速度,bb比ab有微微提升(几乎可以忽略)。

顺序读速度有比较可观的提升,接近300的读速度,有赶超双通道的IS903的趋势。

因为之前有坛友通过修改参数,给颗粒“超频”,3281也曾达到过接近300的读速度,那这300的读速度是bb比ab的真实提升呢?还是通过修改参数超频而来的呢?

赶紧去看下ab和bb里关于该颗粒的参数。

@ 89 A4 64 32 AA 01 81 01 03 00 00 00 00 5A 8F 8F 87 3C 00 00 00 00 32 64 A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Intel 29F32B2ALCMG2 O0915 3D MLC L06  3281AB参数
@ 89 A4 64 32 AA 01 81 01 03 00 00 00 00 5A 8F 8F 87 3C 00 00 00 00 32 64 C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Intel 29F32B2ALCMG2 O0915 3D MLC L06  3281BB参数

哈哈,发现bb的工具,确实是在参数里动了手脚。

关于改参数超频,请参考坛友的帖子:慧荣SM3280/3281 “超频”思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783

那这样对两款主控性能进行对比,貌似就不公平了。
还是把参数搞成一样的再来一次吧,接下来把BB参数,改成和AB一样的。

参数拉平了,速度基本也拉平了。别的就不评说了。

另外有几点额外说明:
1、BB量产该颗粒,量产了两次才成功的。第一次产出来,无法格式化,再次量产后正常了。
2、AB用的无奈版的正片工具,最多可以开93%容量,BB用的商家给的工具,最多开90%容量,所以BB开出来明显容量小一些。(顺便问下,如何修改容量比例?)
3、3281上TLC颗粒,4K性能要比MLC要好一些(读10写9),追求4K性能的,可以选TLC。

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
修改容量比例只能手动修改配置文件
你先把所有改配置好的东西配置好以后保存,手动用文本编辑器打开DEFAULT.ini,找到3280CapacityPercentage这行,改到93,然后保存
保存完了之后重新点scan加载配置文件,然后开卡就能开到90以上容量,但是一旦点过setting之后还是会恢复到90%

网友A:
我想知道  能不能改的更大? 96%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  能不能改的更大? 96% ?

我改到99,256G开出来252G

网友:
3281刚出来的时候读取都有300,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后来工具的问题读取降到250了,再用早期的工具速度也上不了300,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参数的问题

网友(2020-07-01):
2CE+2CE 3281 L06B

网友B:
大佬,请问镁光的L06B要不要移动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请问镁光的L06B要不要移动电阻?

电压跳线R44,别的应该不用动!

网友:
如果sb10贴了0r电阻,要把电阻改sb8位置上.sb10空贴

网友C(2020-11-03):
范大大,SM3281BB真得最高只支持2C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范大大,SM3281BB真得最高只支持2CE吗?

你说的支持2ce的,应该是缩水版的3281c,正常版本是3281L,是支持4ce的。
另外还有个3281N,支持8ce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支持2ce的,应该是缩水版的3281c,正常版本是3281L,是支持4ce的。
另外还有个3281N,支持8ce ...

谢谢大大答疑解惑!

网友D:
去用芯片精灵试试,看会不会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用芯片精灵试试,看会不会崩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支持2ce的,应该是缩水版的3281c,正常版本是3281L,是支持4ce的。
另外还有个3281N,支持8ce ...

范佬,我有个8ce的片子,坏了一个ce,是最后一个,上哪种主控能开7ce,

楼主:
引用 网友D:
范佬,我有个8ce的片子,坏了一个ce,是最后一个,上哪种主控能开7ce,

上3268M或903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3268M或903试试。

903是只能一半的,我也听说3268好像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903是只能一半的,我也听说3268好像可以

啥颗粒啊?我也有颗三星K9PHGY8S7D,也是少一个ce,不知道是不是和你同型号?

能的话,可以结个亲,凑一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颗粒啊?我也有颗三星K9PHGY8S7D,也是少一个ce,不知道是不是和你同型号?

能的话,可以结个亲 ...

一颗和你一样的K9PHGY8S7D-XCKO,也许你是CCKO,但ID是一样,肯定可以结合,还有一颗是NW755,都是最后一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