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即将到货一批赛扬六代1920高分屏的机器

楼主(2020-06-01):
富士通的六代赛扬s936  16年的机器,1920高分IPS屏幕
4g内存板载还有一个扩展曹  原装的三星128 m2的固态
机器内部没有,2.5硬盘位置,但是有一个光驱位有接口
原装的是280固态,还有一个小2242,不知道能不能装其他硬盘。 16年机器成色不错 即将到货30台 安装配置加电源,包邮顺丰699  货还在路上,需要的加微信13313336234 具体情况到货以后再了解一下

楼主:
这种类型的小机器相对比较脆弱,六代的时间短点,一般来说像屏幕电池之类的,相对还能好一些  需要的加威信13313336234或者联系闲鱼,预计三天左右到货

网友:
看上去不错,加条4G,光驱位+1TB硬盘,能再战几年

网友A:
不知道CPU能换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CPU能换不

就是不能换的

楼主:
估计还有两三天到货

楼主:
高分IPS 6代机加固态 即将到货,几百元的机器

楼主:
cpu是赛扬3955u处理器  19203星IPS高分

楼主:
2016年的机器  第一批到了十几个,后面还有大量到

楼主:
卖了一半了,还有 第一批都到了十几台

楼主:
后面还要到两三批大量有货

网友B:
这机超级实惠,目前看起来唯一有点遗憾的是屏幕是低频PWM的,如果要长时间看的最好用软件把PWM频率提升到1000Hz以上……

楼主:
先到的十几台,出完了。后面还有20几个 这批次都是有摄像头的,后面要到一批八九十台的 没有摄像头,配置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超级实惠,目前看起来唯一有点遗憾的是屏幕是低频PWM的,如果要长时间看的最好用软件把PWM频率提升到10 ...

我感觉眼睛如果敏感的人看什么都不行,不敏感的就没什么事  难得老兄能肯定一回东西哈哈

网友C:
白瞎了这机身屏幕,CPU实在太弱。S936就是赛扬3955U,性能也就一代I3 350M水平(集显还是强不少的),是个6Y30之类就好了。CPU还是汗死的,没BGA升级不了CPU  难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感觉眼睛如果敏感的人看什么都不行,不敏感的就没什么事  难得老兄能肯定一回东西哈哈 ...

哈哈,屏闪就是闪,眼睛是否敏感是另外一码事,眼睛好或者不敏感的,一时半会可能察觉不出来,但屏闪对眼睛的加大刺激却是实实在在的
除了屏闪,镜面屏也是差不多的事情,有的人说镜面屏没影响呐,这事情根本就没必要纠缠,觉得没影响的买就是了,哪天眼睛被镜面屏的炫光终于搞得没看屏幕多久就眼累甚至流泪、胀痛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瞎了这机身屏幕,CPU实在太弱。S936就是赛扬3955U,性能也就一代I3 350M水平(集显还是强不少的),是个6 ...

哈哈,这U的性能(除了核显编解码)确实就是一如既往赛扬级别,可8代之前的低压版I3-I7也没好到哪,个人觉得,这机型在这个价位上带高色域的1080P屏幕,已经很良心了,而且还可以随便加内存、换硬盘和无线网卡,对于上网、办公的很实用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屏闪就是闪,眼睛是否敏感是另外一码事,眼睛好或者不敏感的,一时半会可能察觉不出来,但屏闪对眼 ...

好像不是镜面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瞎了这机身屏幕,CPU实在太弱。S936就是赛扬3955U,性能也就一代I3 350M水平(集显还是强不少的),是个6 ...

如果要这么说的话,六代I5跑CPU性能和四代I5差不多,现在一台机器比四代的要贵,上四五百块钱,同品牌的机器,那不是更不值了吗?
主要还是待机时间,发热量这方面优势比较大吧,这东西基本就没有温度,
还有就是使用时间假设质量是一样的,这是16年17年的机器,你说的是12年左右的东西,就算使用上面一样的话,这个还能再用两年,那个基本也要报废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瞎了这机身屏幕,CPU实在太弱。S936就是赛扬3955U,性能也就一代I3 350M水平(集显还是强不少的),是个6 ...

就算这个机器上上一个六代,I5的处理器有什么性能优势。 但是大家如果想要便宜的价格,买一个屏幕比较好的机器,看看视频之类的重量要轻,价格要低,这就是一个另类的选择吧,不可能面面俱到,重量轻的机器性能又好,屏幕又好,价格又便宜,这个也是不好实现的,总之几百块的东东 DDR 4内存,现在又很便宜  又是比较先进的固态接口,相对来说应该比老机子有优势吧,老机器上个固态,如果电池好用,就算你说的一代s3也得几百块,这样算不是太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