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下SM-80A气泵电机4根线的接线定义

楼主(2020-06-01):
闲鱼收了一个气泵,电机带4跟线,怎么接?或者用万用表怎么测量判断定义?

网友:
红线接220,黑线接电容,猜的,烧了不怪我

网友:
其中一组线圈与电容串联后,再与另一组并联到电源上。

网友:
有万用表的话量下阻值,阻值大的线圈串电容与阻值少那组线圈的并联。

网友A:
这气泵不错!多少钱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气泵不错!多少钱收的

闲鱼39包邮,北京到广州估计运费也要一壶吧

网友(2025-01-14):
红接电源,黑接电容。这应该是个制氧机上的气泵,功率很小

网友:
制氧机的气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