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SD只能读取,不能写入和格式化了

楼主(2020-06-01):
好久没来论坛了,求助一下。
原因描述:
这个ssd放在一个不常用的mac里面当系统盘了。之前找资料的时候打开用了一下,忘记关机了,等再用的时候冲了2个小时的电才打开,再关机就打不开了。于是查了一下硬盘,发现只能读取,不能写入了。
问题:目前资料都已经转移出来了,想把这个盘格式化之后扔另一台电脑里当存储盘用,试了各种方法,依然不行。
求大佬们给个方案,需要的操作流程,例如用什么软件可以量产,或者需要拆开重新开卡的方法。

网友:
修复一下试试;论坛大佬多了去了。

网友:
先确定主控和闪存,根据主控和闪存来判断以及选择开卡工具,不过初步判断海力士闪存的概率较大~

楼主:
谁能发个工具链接或者修复的帖子链接就成。也不用详细的指导。

楼主:
晚上回去再拆一下吧,这个盘的售后也联系不上。

网友:
拆开看主控和闪存

网友:
变成只读模式了,应该是SSD固件出问题了。重新开卡难度比较大,找对应的开卡工具试试,挪颗粒到新主控板比较麻烦。不值得折腾。

网友:
99包邮解君愁!!哈哈

网友:
从固件O0126A可以判断是2246EN主控 从新刷一下固件就行

网友:
固件刷下就好,不会多在坛子里找找2246EN的教程

网友:
碰到过一例,比你这个还奇怪——不能格式化,不能删除原有文件,但是可以存新的文件进去而且可以删除。用修复工具无效,最新刷固件救活!

楼主:
店铺售后联系不上,然后去官网找的售后,居然也管保修,自付运费就OK了,麻烦大佬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