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用砂轮机打磨一下玻璃桌角

楼主(2020-06-01):
玻璃桌角撞坏了,破裂的地方很锋利!用砂轮机打磨一下,完美!

网友A:
什么武器 头一次见

网友:
这么温馨的颜色,

网友:
砂轮应该带水磨玻璃效果有保障不炸裂,切面也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武器 头一次见

貌似是去脚死皮的

网友B:
对啊,这装备好像去死皮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这装备好像去死皮的啊

那小毛刷是干啥的呢?挠脚心的嘛

网友:
加点水打磨更好

网友:
一开始以为会拿出个角磨机
结果看见这个工具惊呆了。。。

网友:
你确定不是媳妇洗脸的玩意??哈哈哈

网友:
搞点环氧树脂拼接后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塞!一样的,!我就不知道那个砂轮片是磨哪里的

网友D:
1.用环氧树脂水晶滴胶修补
2.用硅酸钠搅拌玻璃粉修补

两种方案都需要搭模,就是折光率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用环氧树脂水晶滴胶修补
2.用硅酸钠搅拌玻璃粉修补

第二种是啥意思?!

网友:
兄弟,一看你就是个有情趣的人。
另外,这玻璃不是钢化的?

网友:
磨脚后跟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种是啥意思?!

硅酸钠就是水玻璃,用于粘合玻璃,添加氟硅酸钠作固化剂,热风机干燥后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