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纠结威克士wx240和南旗23合1买哪个

楼主(2020-06-01):
这两天威克士WX240搞活动只要99,但是平时用的也不多,很纠结买威克士wx240还是南旗23合1,电动的省力,手动的用的时候注意点能用一辈子

网友:
小孩子才做选择,大人全都要

网友:
不要买240,没有扭矩调节,买199的BOSCH GO 2

网友A:
66到手wx240

网友B:
四五十块的南旗CRV材质的就行,我的杂牌CRV螺丝刀套装用了六七年了,连U口的都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66到手wx240

怎么撸的?求教程

网友:
两个全要,不冲突。

网友:
昨天看到W240才99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五十块的南旗CRV材质的就行,我的杂牌CRV螺丝刀套装用了六七年了,连U口的都没坏 ...

我的南旗22合一 S2 PH1十字批头用了几个月已经明显磨损了,又买了两只活动包邮的老A PH1批头(据说是南旗代工,看外观应该是)。主要是南旗22合一 的手柄手感太好了,用起来效率高。批头硬度、精度则一般般。

用了多年的十几元买的的奥能精工AN-601 6件套精密螺丝刀PH1批头磨损都没那么大。

南旗22合一S2批头硬度应该达不到标称的HRC 58-62,无忌一个帖子说是实测只有HRC53。

网友:
完全不同类的工具之间做选择,感觉风马牛不相及啊!

网友:
南旗的不是出新款了么?那个新款的手柄是半自动弹射的,但是批头没有U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