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不锈钢滤网镍带修复C壳转轴开裂的清华同方k45笔记本

楼主(2020-06-01):
同事一台清华同方k45笔记本拿来处理

机型够老的,但有个专用的程序需要在winxp下运行

问题就是C壳的转轴处开裂

全部螺丝拧下,还要基本都是相同规格,就转轴处的2粒固定螺丝小些。

开裂处

反面高低不平,又是受力的角落,单凭胶水是无济于事的

还是在正面用我的不锈钢滤网烫入大法修复

这款机型,此处上方会有一个快捷触摸板覆盖,不会露丑。

特意多留些,一直包到反面

正面尽量烫平整

C壳转轴固定的塑料柱也开裂了,用镍带加强

包裹一圈,螺丝固定的后面多露点,重叠部分点焊固定成环

镍片受柱体加强筋限制高于平面,加热烫平

柱体间隙有缺肉,自制个塑料焊条

加热融化后填入

在相应位置钻孔,打出固定转轴的螺丝位

组合

打眼位置测量正确,原装螺丝固定上了

缺另一侧转轴固定螺丝,小螺丝瓶里找一个。

开合完全没问题,看不出修理的痕迹。

网友:
手艺和想法都很好

网友A:
干问下,老师都用了哪些工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问下,老师都用了哪些工具呢

2.0十字螺丝刀拆装螺丝,剪刀剪裁不锈钢滤网和镍带,废T12烫入滤网融化塑料,超级电容储能点焊机点焊镍带

网友B:
好办法,下次也这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办法,下次也这么试试

要收版权费的啊

网友:
这手艺可以,值得学习

网友:
我寻思着用那种黑色AB胶再抹一层,填平,效果肯能更好些。不过楼主用钢网烫入做骨架的思路的确不错,增加了不少强度。学习了。

网友C:
用塑钢土也可以,干了之后和水泥一样硬。

网友D:
以前我才开始折腾笔记本的时候我也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小修变大修,老站我还发得有修笔记本屏轴的帖。
现在我不这样修拉,AB胶就完事了,螺柱根本不用这样包,孔里滴AB胶就行,原螺丝换加长的,AB胶干了以后强度妥妥的。只要C、D壳不缺肉,AB胶怎么修怎么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我才开始折腾笔记本的时候我也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小修变大修,老站我还发得有修笔记本屏轴的帖。 ...

缺肉了才这么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塑钢土也可以,干了之后和水泥一样硬。

        手头没这胶

网友(2021-12-29):
看到楼主的回复帖,特来学习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