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富竹加点hb101

楼主(2020-06-01):
去年的富贵竹,插水里长根了,加一点bh101天然植物活力液试试效果怎么样!不知道是啥成分,看见过大树输液袋!不知道里面的东西一样不一样

网友A:
我有几支富贵竹也是年前放水里长根了,最近加了点复合肥在水里,不知道有没有效果。长势和你这个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几支富贵竹也是年前放水里长根了,最近加了点复合肥在水里,不知道有没有效果。长势和你这个差不多。 ...

我这个是去年长半米高的,冬天从根部死了,上面的剪下来插水里的,我觉得复合肥应该管事,别放多了,一两个粒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去年长半米高的,冬天从根部死了,上面的剪下来插水里的,我觉得复合肥应该管事,别放多了,一两 ...

我一次放两三粒,接近一个月放一次。绿萝放点复合肥,最近长得比较好,越分盆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次放两三粒,接近一个月放一次。绿萝放点复合肥,最近长得比较好,越分盆越多。

不错呀!我觉得放少了没事,放多了烧了就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次放两三粒,接近一个月放一次。绿萝放点复合肥,最近长得比较好,越分盆越多。

绿萝完全可以水培,施肥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萝完全可以水培,施肥方便

是的,有两瓶水培的。直接剪几枝放水里,根系长得还很好。

网友(2020-09-08):
磷酸二氢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