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全自动咖啡机罢工了

楼主(2020-06-01):
买了一个全自动咖啡机,步入想喝就喝的舒适生活,刚快活大半年,这高级货就罢工了,磨豆子听上去空转,没有原来碾压的声音,然后机器报错,查了一下,原来是磨头堵上了,拆开清干净,恢复正常。话说这个全自动咖啡机其实不省心,两三天就要加水,倒碴,两三个月还要除钙。这个磨豆器堵了虽然清理很容易,但是对于理工白痴来说难免又是一大笔维修费,家里用还是胶囊比较省心。
左面板拆掉,这个是核心部件,丝杆驱动萃取器的活塞动作。

后面板去掉,这个电机带动的就是磨豆器,非常好拆,左边两个电线插头拔掉这个玩意儿向上一提就出来了(电线接插件有锁扣,不要硬拉,按住锁扣就可以轻松拔出),没有螺丝固定,减震器直接插到孔里就位

右侧主控板,那个面板打开就可以看见萃取器,电源按键软关机后萃取器就会归位,可以取出来清洗,直接关硬开关萃取器还在工作位是取不下来的,切记。
磨豆器刀头下面的离合器,滚珠加弹簧结构,调这个压紧程度就可以调节磨豆的粗细,有一点点像电钻。

魔豆室,磨好的咖啡粉从边上的出口送到萃取器,这个有点像离心泵的结构。

清理好的的磨豆器,拆这个螺丝注意是反牙的。

清理干净的磨豆室,边上的齿轮就是调节磨豆粗细的转环。

磨头动静组合

磨头正面

磨好的粉通过这个装置排出。

密封圈,离合器弹珠和弹簧

用尖锐的东西把卡在缝里的碴碴清除,再用铜丝刷,不用很干净,一打豆又会脏。

磨头反而

网友:
展览会看见过一回西门子嵌入式咖啡机,里头层层叠叠的零件,密密麻麻的管线,跟打开了大奔的发动机盖一样。倒是真对得起两万多的价钱。

就是这玩意儿出点问题,99% 的家电师傅都头大。

网友:
幸亏是楼主,我发现如果是我,还真只能和咖啡机大眼瞪小眼!

网友:
涨姿势啦,还未见过、更未修过全自动咖啡机。

网友:
花钱雇个专弄咖啡的人才叫全自动

网友:
毕竟不是商用级,我看结构设计并不是很皮实。
我自己用的是最老式的喜客 Spidem TREVI(Spidem比喜客更老,早期机型是Spidem标)
2003年产的机器,到我手里也用了五年了,一次都没有清理过

网友:
这是个欧洲机器吗?
给发给正脸的照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