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豆浆机DJ13R-P9触摸失效

楼主(2020-06-01):
豆浆机可正常通电,通电后待机状态,所有灯开启呼吸模式(即闪烁)。
按键按下并选择一个比如"五谷"后框内应该为跑马灯一样,相应的"五谷常"亮.
现直接按电源板上的弹簧也无反应(按键面板与控制板无导线连接,推测是电容按键或光控),
求高手指点,有无可能是触摸按键故障?

网友A:
所有灯全闪是不对的,先查5V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的话先检修电源;正常的话,检测水位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灯全闪是不对的,先查5V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的话先检修电源;正常的话,检测水位检测。 ...

感谢指点,本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薄膜开关,触摸与控制板没有导线连接,但是测得弹簧与金属内壁有220V:funk:,
这个控制面板到底如何控制的,不解?
5v是哪个位置的?另外水位水温控制器报警会有E8显示并且蜂鸣,冷风控制电源一体板后居然又神奇般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