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灭蚊灯并请教电路问题

楼主(2020-06-01):
一个小禾灭蚊灯,用了有几年了,去年发现上面的诱光灯不会亮了,风扇还正常
那就拆开看看吧
发现在里面有个小灯管,于是不假思索判定灯管坏了,上某宝一翻搜索,总算找到了类似的灯管
高价买来
装上一试,还是不亮
猛拍大腿,上万用表一测,居然灯管插座输出电压为0,风扇的输出正常12V
仔细看看电路板,也看不出所以然,怀疑是上面的变压器坏了,但无从知道参数
问卖灯管的人这个灯管参数多少,客服说电压220V,我去,问了白问
请教大家,这个变压器能看出参数吗?或者没有输出 ,问题会出在哪里?

网友A:
启动电压大约是2~300V,一旦点亮,灯管两端的电压只有几十伏,功率只有2--3瓦。变压器一般不容易坏,多是电阻或三极管损坏。

网友B:
检查一下   c3  看看有没有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压大约是2~300V,一旦点亮,灯管两端的电压只有几十伏,功率只有2--3瓦。变压器一般不容易坏,多是电 ...

谢谢
图上的管全部测一下吗
好多我都不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   c3  看看有没有容量

好的,C3这个是什么元件,用什么测?

网友C:
换几个蓝蓝的LED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几个蓝蓝的LED不行吗?

外挂蓝LED吗?会不会太丑
我还是想原来的路线利用起来

网友:
嘿嘿,这玩意和我的这个帖子里的驱动电路一样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0833&extra=我给你截个电路图红色圈里的,就是驱动一个灯管的,你先测下那两个三极管还好不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C3这个是什么元件,用什么测?

c3就是8楼图中的C11或C14

网友:
我去,要我也会第一眼就判断灯管死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c3就是8楼图中的C11或C14

不,应该是蓝色那个才对

楼主:
这个蓝色的是瓷片电容吗帮忙看看型号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蓝色的是瓷片电容吗帮忙看看型号是多少

电容的参数是20pF/3KV,这个电容估损坏的几率不高,可以找个容量大一点的并联试一下,如果没有反应,就测量一下几个三极管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E:
看看5V电压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5V电压有没有?

这个电路板,就两个输出,风扇和灯  风扇12V
请教5V需要量哪里,我去测一下

网友:
这种真心抓不了蚊子的!!又是智商测试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