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国产南通磐劲电动螺丝批力量太小

楼主(2020-06-01):
开始的时候买了一个12v 的小电钻,想着能钻个眼和拧个螺丝什么的。结果发现12V的小电钻力量太小,只能钻个小眼,拧个小螺丝。一发狠买了个德伟的996,这下子打眼钻墙拧螺丝全了。可实际上打眼钻墙是可以了,哪怕钻个混凝土的眼都没问题。就是拧螺丝有点问题,德伟的扭力太大,拧长的十字自攻螺丝要死命的压着,不然螺丝尾部会打滑,一打滑螺丝尾部就园掉了,结果打也打不进去,退也退不出来。后来寻思着买个冲击的电动螺丝刀,左右寻找了一番,12V的生怕力量太小,18V的价格太贵,就在16V的里面找了一个最便宜的。

楼主:
在阿里巴巴上找了个便宜的,用了一年,现在的故障是时转时不转,拆开后发现调速没问题,是电机的问题,要手拨一下才能转,估计是其中的一个线圈断线或者电机换向器出了问题

网友:
看来得买植保机无人机炸机后,旧的弯轴大扭力盘式无刷电机,把转轴掰直固定在东方树叶饮料瓶盖,再买JY01无刷驱动板,电钻夹头联轴器,做一个电钻电改锥两用,捏住瓶身当把手,3到6节串联锂电池架子焊好导线供电,缺点是外置电池盒还是有线。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机子有时好有时坏,拆开后发现控制器是好的,是电机出了问题,要手拨一下才转,应该是电机一组线圈出了问题。

楼主:
确定是电机坏了,这个电机是550的电机,轴上一个7齿齿轮,轴径应该是3.175mm的。想换个电机,用马步奇或者万宝至的,就是不知道轴上的7个齿的齿轮哪里有的买啊。

网友A:
可能是电刷磨损了吧。

网友:
普通家用就虾牌+24轻型就足够了

网友B:
万宝至就行 一个5 6块钱 我换了好几个了 很好用 至于齿轮 可以做个拉码拉下来原装的 再装到新的马达上面 拉码可以用不锈钢m8吊环做 一块多包邮

网友:
马步奇不就是万宝至嘛

楼主:
倒是想换个电机来着,就是不是知道那里有的买那种3.175轴径的7齿的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刷磨损了吧。

开始也以为是电刷磨损,后来拆开电机尾部的金属盖(里面的塑料支架保留着),碳刷还有老长一段

楼主:
感谢编辑大大,原本发的乱七八糟的,编辑大大帮我整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宝至就行 一个5 6块钱 我换了好几个了 很好用 至于齿轮 可以做个拉码拉下来原装的 再装到新的马达上面 拉 ...

这种7齿的齿轮装的很紧,轴顶上没孔的,生怕拆不下来,最好有得卖这种齿轮,就是不知道哪里有

楼主:
550电机分解图,想把电机上的齿轮拆下来,结果把齿轮连轴一起拆下来了。这个就是550电机的分解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550电机分解图,想把电机上的齿轮拆下来,结果把齿轮连轴一起拆下来了。这个就是550电机的分解图。
...

电机报废了,轴和线圈是压在一起的

网友:
留着当配件咯,买个二十几的用着咯

楼主:
电机头上有个7齿的齿轮,紧配合,没拆下来,结果将电机轴一起拉出来了,电机已经没用了,已经查明是换向器的两组线圈断线了,就断在换向器根部。把轴拆下来是看看能不能将轴上的7齿齿轮拆下来,那个东西不知道哪里有得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550电机分解图,想把电机上的齿轮拆下来,结果把齿轮连轴一起拆下来了。这个就是550电机的分解图。
...

电机看做工还可以,还做过动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