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刷breed问题

楼主(2020-06-01):
前两天在网上撸了一台k2,a6版本的,今天想刷机,ip地址输入 192.168.2.1 可以到登录页面,输入admin这个管理员密码提示密码错误?然后捅了菊花复位了也不行?ip地址输入 p.to 页面显示404?问下群里的大神这个怎么回事?

楼主:
搞的郁闷死了

网友:
换个浏览器

楼主:
换了IE,也是一样的,管理员密码错误

网友A:
捅**后马上用斐讯app连接设置初始密码就可以登录了,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捅**后马上用斐讯app连接设置初始密码就可以登录了,试试看

连接wifi的密码也不对,初始密码也连不上

网友:
重新刷一次

楼主:
没办法刷啊,主要是刷breed需要登录密码啊~~~

网友B:
你干嘛要拍照,拍照就拍照,干嘛拍的那么模糊,电脑截屏不好吗?捅屁屁要十秒以上的

网友C:
继续换浏览器就好了,之前的浏览器默认密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干嘛要拍照,拍照就拍照,干嘛拍的那么模糊,电脑截屏不好吗?捅屁屁要十秒以上的 ...

菊花捅了至少15s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续换浏览器就好了,之前的浏览器默认密码了

路由器放在公司,明天再试试看了

网友D:
终极办法就是上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终极办法就是上编程器

买了一个ch341a还不知道怎么用,况且没有热风枪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一个ch341a还不知道怎么用,况且没有热风枪

根本不用热风枪,电烙铁拆8脚闪存新手也能搞,如果手头有8M或者16M闪存,直接用小刀把原来的闪存切断引脚很方便拆掉,焊接就容易多了,松香多点。直接焊即可。没洗板水的话直接用破牙刷大力摩擦即可

网友:
建议你TTL刷机

楼主:
搞定了,管理员密码是123456,试了很久才蒙出来。现在已经刷了breed,刷了华硕固件。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