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样网络连接难道还要找电信?

楼主(2020-06-01):
各位,我家的网络设置本来是这样的。我是300兆光揽进户,光猫有4个出口,1口是千兆出口,2口是IPTV,3,4口是百兆LIN口。我是:1口千兆直接进电脑。路由器的进口,就只能由光猫3,4口百兆的输出了。这样真正的300兆我只有一条,近来我想升级一下,买了个小米“AX1800”路由器。全千兆口的,我想将光猫千兆出口直接进AX1800。这样我就有3条300兆的线了。但是我这样接好后INTNET不通电脑上不了网。我本人不太懂,不知这样做对不对?难道还要找电信?

网友:
自己上网找一下路由器的设置教程,填好上网帐号和密码就行,电信可能不管这事。

网友:
做法对的,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光猫ip网段和路由器的冲突了吧

网友:
貌次你现在是光猫拨号,自己或找电信将光猫改为桥接再用AX1800拨号

网友A:
你设置问题吧。问一下,你电脑现在上网是直接就能上还是要拨号?如果直接就能上的话,那就是光猫已经拨号了,这时你只要把光猫1口和路由WAN口连在一起,把路由的上网方式设置为DHCP动态获取就可以了。如果要拨号的话,接法还是如上,上网方式换成PPPOE拨号,然后输入你电脑拨号的帐号密码就可以。(有时候要重启光猫和路由才生效,以前有过帐号密码加密,现在应该不用了吧。)

还可以打电话让电信的人来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问题吧。问一下,你电脑现在上网是直接就能上还是要拨号?如果直接就能上的话,那就是光猫已经拨号了 ...

我是直接光猫就能上的,好像从来没拔号的,可能就是光猫拔号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问题吧。问一下,你电脑现在上网是直接就能上还是要拨号?如果直接就能上的话,那就是光猫已经拨号了 ...

把路由的上网方式设置成DHCP动态获取,应该从哪里进去呀?烦请指点一下。

网友:
光猫设为桥接模式稳定一些

网友:
先将光猫直连电脑,用光猫背面的IP登录光猫,将光猫设置成桥接模式,这个功能很多地区的电信都没封,然后路由器WAM口连光猫千兆口,用手机或电脑登录路由器,设置用路由器拨号上网,现在的路由器很容易设置,一般只需填入上网账号和密码,不知道的询问电信,就可以正常联网了,网线最好用六类。

网友:
连路由器都不会设置么?

我更惊讶的是,
连路由器都不会设置的人,
都知道 数码之家 论坛了,
这名气!

网友B:
2个方法,1请懂的人搞
               2自学,内容,pppoe拨号,wan口,lan口的连接什么。
                之后搞懂你手上的设备能做什么用,光猫和小米路由。

最后提醒一句,不是玩家不要来这里浪费时间,很多情况出钱请懂的人做了大家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方法,1请懂的人搞
               2自学,内容,pppoe拨号,wan口,lan口的连接什么。
                ...

@ddfyn: 对不起浪费你时间了,我不过想学习一下。

我今年已74岁了。1963年就参加了“上海市少年无线电班”学习,现在年纪记大了,对网络设置方面也不是一点不懂。只是不太熟悉而已。今天我在大家的帮助下已经摆平了。现在我网速是以前的一倍左右,而且有三条300兆的网线。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