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龙威LW-3020KD可调电源电路图

楼主(2020-06-01):
用了近十年的龙威LW-3020KD可调电源坏了,拆机检查发现是开关电源管击穿了,型号是K50T60,接着检查电源管周围电路无发现明显异常,于是网购了同型号的电源管装上,通电试机,显示数码管亮了一下,风扇转了一下,不到2秒就没反应了,断电检查发现保险丝又烧断,K50T60又击穿损坏!!!这说明电路还有其他问题导致电源管烧坏,不敢再贸然换管了,得先查清楚故障原因。但没图纸的话要花费很多时间精力,希望有这电源电路图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
以前看过数码之家老站有电路图,去找找

网友A:
要找到电路图,估计很难。
既然是开关电源,只要找出电源控制芯片型号,查看该芯片典型应用电路,就可以分析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找到电路图,估计很难。
既然是开关电源,只要找出电源控制芯片型号,查看该芯片典型应用电路,就可以分 ...

PWM电路用的芯片是SG3525,这电路图容易找。不过这电源有点复杂,没图纸要耗太多时间精力。这台电源换了电源管,没带负载,一上电就击穿电源管,估计是取样电路出问题了,一开机PWM芯片就输出比较宽的脉冲,造成电源管瞬间过流击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WM电路用的芯片是SG3525,这电路图容易找。不过这电源有点复杂,没图纸要耗太多时间精力。这台电源换了 ...

后级有短路

网友(2020-11-14):
我也刚好有一台,开机电压不稳定,始终是0-10V左右来回跳动,换了电位器也没用,拆开看也没用明显坏的部件,要是有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
我有台龙威2005的不能调压和电流,但有一次不知道怎么好了一回可以调,随后就一直没成功过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2021-05-03):
开机瞬间爆管的原因很多。楼主这个可能是前级问题殃及场管,示波器的话不妨试试先不装管子,观测一下G极波形,可能存在波形畸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稳压电源已修复,故障原因是电压以及电流调整电位器接触不良,更换电位器后故障排除,一直稳定正常使用

网友(2021-10-23):
多大电压电流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