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雅格电蚊拍没有滋滋的高压电声音 怎么修?

楼主(2020-06-01):
去年买的电蚊拍,型号D001,USB充电,没用多久就不好用了,按下开关,工作指示灯亮,但是没有那种滋滋的像高压电的声音,根本电不了蚊子,今天没事把这个拆开了,请教大侠这个怎么修?

电蚊拍拆开

电蚊拍拆开

楼主:
电池充了很长时间,还是这样,电不了蚊子。换了个手电筒的18650电池,还是这样。

楼主:
换了个手电筒的18650电池,结果按下按钮后,连工作指示灯也不亮了。请教各位大侠,这个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按键有问题。
但是首先你必须有一块万用表、一把烙铁

网友B:
首先看看内网和两层外网有没有粘连。
电路板中间有个三极管  就是变压器旁边3个脚的那个  一般是d882  坏的最多,
首先测测这个 管,其他的就得挨个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按键有问题。
但是首先你必须有一块万用表、一把烙铁

多谢!感觉按键应该没问题,按下去工作灯也亮。万用表和烙铁还真没有,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看内网和两层外网有没有粘连。
电路板中间有个三极管  就是变压器旁边3个脚的那个  一般是d882  坏的 ...

多谢!这个也是要万用表来测的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感觉按键应该没问题,按下去工作灯也亮。万用表和烙铁还真没有,呵呵  ...

最近不是刚好有6块9的万用表和8毛钱的烙铁么,赶紧去买一套回来备用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196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不是刚好有6块9的万用表和8毛钱的烙铁么,赶紧去买一套回来备用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看内网和两层外网有没有粘连。
电路板中间有个三极管  就是变压器旁边3个脚的那个  一般是d882  坏的 ...

麻烦帮忙看下这个上面箭头所指的那个是否就是三极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看内网和两层外网有没有粘连。
电路板中间有个三极管  就是变压器旁边3个脚的那个  一般是d882  坏的 ...

麻烦看一下图片中箭头指的那个是否三极管?谢谢!

网友:
电蚊拍还有贴片的?电不了蚊子,网上没有高压电。

网友D:
这玩意原理很简单,就是三极管自激升压,然后电容倍压,一般就是推动开关坏了或者微动开关坏了,直接短路开关一下,然后用螺丝刀短路放电网试试有没有电。

网友:
一般就是你图片中指的那个三极管坏了。换一个试试,我就是这样修好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看一下图片中箭头指的那个是否三极管?谢谢!

大部分是三极管,型号是D882

网友:
检查D882三极管,可用常见的8050替换
跟我的故障差不多,可以参考下

拆修家博士电蚊拍顺带改锂电!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147

网友:
都说三极管坏了!难道不是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
变压器 可能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原理很简单,就是三极管自激升压,然后电容倍压,一般就是推动开关坏了或者微动开关坏了,直接短路开 ...

能否麻烦详细说明一下如何短路开关,小白一个  刚买好万用表和电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按键有问题。
但是首先你必须有一块万用表、一把烙铁

电烙铁  万用表都到位了,麻烦指导一下怎么测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