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触点粘连的空开,打开瞅瞅

楼主(2020-06-01):
国产大牌,交流空开走直流,非常容易粘连
右边这个已经无法断开
铆钉铆死的
用螺丝刀从这里撬开

内脏丰富,饱满可以看到触点已经粘连
来张近照
强行掰开,粘的很结实

这个螺丝是调节温度保护值的
全部拆散,一堆零件

小小空开集成了,温保,过流,短路等保护,设计的非常精巧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
楼主土豪
63A都给烧在一起
电霸

网友:
谢谢分享。。。。。这可以折腾成点焊机了。。。。。

网友:
63A都烧成这样?楼主用在什么地方多大电流?

网友A:
直流产生的电弧远大于交流,因此直流断路器和交流断路器的灭弧部分不一样,直流要复杂的多,灭弧能力也远大于交流断路器。因此交流的断路器不能用到直流电路上面,如果有大电流过载的话是无法迅速灭弧,触头很容易就烧灼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产生的电弧远大于交流,因此直流断路器和交流断路器的灭弧部分不一样,直流要复杂的多,灭弧能力也远大 ...

对,问题就出在直流上面,这个交流灭弧罩无法灭低压大电流的直流,必然粘连,已经采购直流空开更换

网友B:
最后一张图,趴在空开外壳上的是什么不明物体,在对空开外壳做什么事情?

网友:
最后张图怎么像是有块锂电池

网友:
电动车,或者机房直流母线用这种开关肯定是不行的
必须上直流专用型

网友:
四驱车,改手机电池

网友:
正泰又不是没有直流断路器,这种时间长了该断不断,出问题

网友:
我们做试验都是28V大几百到一千安的电流  有一次接线柱螺帽都烧红了  赶紧拆了换纯铜螺栓螺帽  打磨了一下接触面就好了   1000A电流时接触器脱开一瞬间的电弧贼牛逼

网友:
铆钉固定可能像孩之宝HotToys,中动figma玩具,苹果电源超声波焊接等防拆。先找内部资料图,根据内部图离触点最近处打孔,然后喷一两秒万能润滑剂,用自行车辐条用力挑几下里面让触点分离。

网友:
过电流,或者灭弧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张图,趴在空开外壳上的是什么不明物体,在对空开外壳做什么事情? ...

四驱车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流产生的电弧远大于交流,因此直流断路器和交流断路器的灭弧部分不一样,直流要复杂的多,灭弧能力也远大 ...

这是接合时烧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是接合时烧的吧

拉弧大都发生在分断时,合上时通常只有火花并不会产生弧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拉弧大都发生在分断时,合上时通常只有火花并不会产生弧光

对的,但拉起后越来越远?怎么熔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但拉起后越来越远?怎么熔在一起?

哈哈,你以为触头分开拉弧像特斯拉线圈放电那样缓慢进行的?大电流触头拉弧高温烧结那是一瞬间的事情,所以灭弧也是一瞬间的。断路器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分断电流,也就是在某个短路电流值内触头能够百分百的断开而不会产生触头粘连,比如楼主这个断路器的分断能力是6KA

网友:
这种基本都是一次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