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萤石摄像头c6cn拆一半拆不下去了,求助

楼主(2020-06-01):
出了点问题,摄像头上去以后就下不来了,手机端无法控制,售后太差,要寄回去修,还说要是检测没问题的话,要承担来回的邮费,自己动手拆到这样,不知怎么拆了,这该怎么继续?

网友A:
单独给上下摇头电机,供电试试,看能不能转动,能转就是主板电机驱动管坏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给上下摇头电机,供电试试,看能不能转动,能转就是主板电机驱动管坏哒! ...

他说上下,应该是侧面的码盘电机的问题,与横向摆头的步进电机没啥关系应该。

网友:
随便问了一下,这问题竟然是同病,上下还不是码盘而是减速电机,减速电机的齿轮组,会爆掉,就是支架散了齿轮掉的哪里都是,所以摄头上下不动了。

把齿轮组恢复就能修好。

就发了怎么个图,应该问题差不多,怎么拆对方不在作答,估计是觉得我的水平,问他怎么拆是羞辱他。或者是别的什么,不好说啦。

网友B:
老版本用料足一些

网友(2020-11-07):
引用 网友B:
老版本用料足一些

都逃离不了次代缩水的定律

网友:
你好,我也想拆,你上下是怎么分开的(底座和旋转头)?没有一个螺丝吗?

网友C(2022-09-09):
我的 C6C 也出了这个问题,联系售后 说是 电机问题,让寄回去,寄了 给修好了,连维修费+邮费 21元又给寄回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 C6C 也出了这个问题,联系售后 说是 电机问题,让寄回去,寄了 给修好了,连维修费+邮费 21元又给寄回 ...

这个是通病 C6C  C8C的马达 传动塑料件会断掉。质量不行啊。过保的话自己照着型号(GSM20-014A)去淘宝买个步进电机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定期损坏,花钱换新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给上下摇头电机,供电试试,看能不能转动,能转就是主板电机驱动管坏哒! ...

电机都是步进电机,没有驱动板是不转的

网友:
淘宝有卖的,买了换上就OK,塑料齿轮的通病

网友:
别拆了,怕你拆了装不上

网友:
看来这个牌子呢不能买啊,,,只能远离这个牌子了,,,谢谢楼主探雷,辛苦了!

网友:
这个牌子的坏这么多,记住不买这款。

网友:
我的也坏了,红灯长亮

网友(2023-09-11):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通病 C6C  C8C的马达 传动塑料件会断掉。质量不行啊。过保的话自己照着型号(GSM20-014A)去淘宝买 ...

请问这个电机是控制上下转动的型号吗?上下跟左右转动的电机是不是一样的啊

网友:
看来这款有通病啊,大家都反映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