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9344的5.8g网桥 是不是捅的太深 进不了系统了

楼主(2020-06-01):
都0202年了,我这上网竟然不方便,电信没有端口了,宽带办不了。无奈只有网桥桥接兄弟家的宽带用用。这不附近的无线信号太多,2.4g网桥受环境影响干扰太大,桥接过来网速只有2-4兆左右。有时候延迟飙升到300多,改了信道也没办法解决(网桥是波讯的2.4g),晚上开周边路由器多了都卡的不行了。于是搞个5.8g的网桥试试,这不兄弟正好有个杰赛的5.8g网桥,就拿过来试试。不试不知道,5.8g相对来说确实干扰好点,桥接后速度5-6m/,延迟也可以了(60ms以内,可以接受)。但是这个网桥有个缺点,进去设置太慢了,就想看看能不能进uboot,刷个机。结果你们懂的,上电按住reset,就再也不进去系统了,设置了固定ip也不行。难道真的是捅reset健用力过猛吗?
   下面上拆机图

主控 ar9344   单芯片设计   频率5.8g
双功放   5004l

背部4振子铝板天线做工不错

型号是wean1260s   单网口设计,poe供电
    有哪个大神知道这个机器如何刷机,或者如何修理。
我知道有款海康威视的网桥跟这个方案一样,还有人说能刷波讯1.5.0系统 ,是不是要拆了用编程器刷机。

楼主:
全新的机子   有知道的坛友麻烦交流一下

网友A:
延时应该测 到上级路由器的时间.如他家的路由器IP.

保证在3ms 以内才算好.

2.4G 网桥实在没法用了,用5.8G应该会有不错的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应该测 到上级路由器的时间.如他家的路由器IP.

保证在3ms 以内才算好.

我这是ping  百度的延迟  正常连接光猫延迟也差不多有40ms

楼主:
引用 楼主:
全新的机子   有知道的坛友麻烦交流一下

神马情况回复了没反应~?????。

网友:
有条件的话,考虑两家之间拉光纤吧,从窗户飞,或者在楼梯间布线
两边各上一个光电转换器,很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延时应该测 到上级路由器的时间.如他家的路由器IP.

保证在3ms 以内才算好.

3ms怎么做的到?我好像没遇到能到3ms的,我自己改的ubnt和正版ubnt都测试过没有能ping主路由3ms的,都有延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ms怎么做的到?我好像没遇到能到3ms的,我自己改的ubnt和正版ubnt都测试过没有能ping主路由3ms的,都有 ...

相隔两百多米,无建筑物遮挡...

对了,2.4G网桥就不用试了,干扰严重,没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相隔两百多米,无建筑物遮挡...

对了,2.4G网桥就不用试了,干扰严重,没法用...

真神奇哈,我这设备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神奇哈,我这设备都不行

这个要怎么才能刷机呢??

网友:
应该是有DEBUG的串口,你可以找找看,想办法接电脑试试看;  还有就是拆FLASH ,买烧写器,好麻烦。。

网友C(2020-08-05):
这个机器我会刷成波讯系统   组网可以很好用

补充内容 (2020-8-11 09:42):
csy209999 楼主联系我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读取编程器固件发上来

网友(2021-06-21):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我会刷成波讯系统   组网可以很好用

补充内容 (2020-8-11 09:42):

朋友能分享一下你波讯的固件吗

网友D(2021-08-27):
谁知道这个杰赛CPE进去的IP地址和用户名密码是多少?

网友(2022-01-21):
特意翻出库存的杰赛网桥来回复你,也许木有用了,不过可能方便后来者,ip是192.168.1.136 用户名admin,密码admin,我这个是2.4g的网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知道这个杰赛CPE进去的IP地址和用户名密码是多少?

已经发出来了

网友(2022-11-16):
楼主能不能把你的原厂固件分享一下

网友:
求原厂编程器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我会刷成波讯系统   组网可以很好用

补充内容 (2020-8-11 09:42):

求原厂编程器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