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L06B颗粒写入放大大是正常吗

楼主(2020-06-01):
做了个2258H双贴01T,L06B颗粒开TLC模式(Q0516A版本),打开cache program,跑了半圈的Urwtest,写入放大居然有3倍以上!然后我把这个盘换成了MLC模式(Q0718A)版本,关闭cache program,其他保持默认,跑了半圈,写入放大也有2倍以上!再换成了P0817A版本(L06B全盘不掉速的那个版本)后写入放大略大于1。
-------------------------
对比了手上几个自用的2258XT+海力士的颗粒(Q0526A版本),写入放大都是小于1(其中有一块是用了多年的金泰克S300)
然后手上还有个2258XT四贴L06B 64G,开TLC模式320G,跑了一圈,写入放大略微大于1。是不是L06B、B0KB这一类颗粒本身的原因导致的?另外想问一下,设置里有个Program Fail Handle,在2256K里这个设置跟Cache Program不能同时开启,但是在2258H里可以同时打开,这两个是一个性质【打开SLC缓存?】的东西吗?因为2256K里无论打开哪个都会开启SLC缓存,在上面说的2258H里我都是打开了Program Fail Handle,在开TLC模式中,关闭cache program后写入速度下降到200多MB/s,确实是关闭了SLC cache吧?那这个Program Fail Handle有啥用?
-------------------------
希望各位大佬能解答一下
1:L06B B0KB这类颗粒是不是都是写入放大比较大?
2:Program Fail Handle是个啥?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cache program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cache program有什么用?

应该是开启SLC缓存

网友:
我喜欢看图,没图你说个小鸟蛋啊

网友B:
1.写入放大是玄学,能过测试保平安,运气不好隔天掉盘都有可能(而且这东西多数都取决于体质)
顺便看看ECC有没暴增就行了。强迫症直接关闭Smart
2.Program Fail Handle 翻译过来就是    程序失败句柄

网友C:
据说模拟SLC放大3倍MLC放大两杯,TLC不放大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写入放大是玄学,能过测试保平安,运气不好隔天掉盘都有可能(而且这东西多数都取决于体质)
顺便看看ECC ...

2258xt 4贴l06b的那个盘,跑一圈ecc增加到900多,离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模拟SLC放大3倍MLC放大两杯,TLC不放大是吧。

那么为什么58xt+海力士的颗粒写入放大小于1呢,不是全盘模拟SLC的那种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么为什么58xt+海力士的颗粒写入放大小于1呢,不是全盘模拟SLC的那种

只有压缩算法才能减小写入量。2246en一次写满大文件,写入放大=1。2258+少量slc缓存,写满盘加缓存释放肯定大于1。除非缓存写入量不计入写入总量,写入放大才=1.“58xt+海力士的颗粒写入放大小于1”尽量给出跑分测试图,口说无凭。

网友E:
写入放大这个东西和颗粒 固件 都有关系的  当然 还和你写入的文件有关系 如果频繁写入小文件 那个写入放大肯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压缩算法才能减小写入量。2246en一次写满大文件,写入放大=1。2258+少量slc缓存,写满盘加缓存释放肯 ...

上面的是2256K双贴QFG8PEM5R
下面的是金泰克S300,看固件是海力士的并未拆开看
另外确实自己有做挺多海力士+2258XT的盘给朋友,跑圈时确实写入放大<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写入放大这个东西和颗粒 固件 都有关系的  当然 还和你写入的文件有关系 如果频繁写入小文件 那个写入放大 ...

然而我是跑圈,都是大文件直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压缩算法才能减小写入量。2246en一次写满大文件,写入放大=1。2258+少量slc缓存,写满盘加缓存释放肯 ...

另外B16A+2258XT也是,跑一圈下来确实也是写入放大略小于1,很接近1,但是那个盘都不在手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面的是2256K双贴QFG8PEM5R
下面的是金泰克S300,看固件是海力士的并未拆开看
另外确实自己有做挺多海 ...

还没来得及写回的数据就被擦除了,所以没被记录到F5。测试盘做从盘,写入32GB数据,等1小时后查看F5是否增加1024。

网友:
2246Xt的我试过开出来ECC到几千的,看了下网上说是盘子体质不行。但X了几遍不行也得行,在用一段时间了也没死过。不明白什么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没来得及写回的数据就被擦除了,所以没被记录到F5。测试盘做从盘,写入32GB数据,等1小时后查看F5是否 ...

我并没有删除掉那些测试文件,我保留一段时间再校验的

网友F(2020-11-19):
最近买的USB ssd 2258H主控的近5倍的写入放大,也是没谁了。

网友(2021-10-05):
我把bx300 120G也给量产了,写入放大确实很高

网友(2022-03-28):
引用 网友F:
最近买的USB ssd 2258H主控的近5倍的写入放大,也是没谁了。

ChipFancier啊

网友(2023-02-23):
楼主用P0817A怎么开出来的啊。我用的是29F04T2AOCMG4双贴,用P0817A每次都遇到check pretest too much bad的错误。用Q版本就是好的,请问能把你的配置贴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