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各大品牌共享充电宝输出能力评测

楼主(2020-06-01):
参与本次测试的共享充电宝:
1.小电

2.怪兽充电

3.街电

4.搜电

各充电宝外观对比,从左到右:小电,怪兽,街电,搜电

厚度对比:街电>小电>搜电>怪兽

接下来进行输出能力测试:本次测试使用自制的电压电流表,外观如图,开关向左拨是电压档,向右拨是电流档:

电流、电压、公共插孔位置如图所示:

第一环节,空载电压测试:
小电5.20V

怪兽还是5.20V

街电还是5.20V,怀疑它们是一个妈生的

搜电5.16V

总结:4款充电宝空载电压都在合理范围之内(4.90~5.25V),搜电的电压更接近标准值。
第二环节,带载能力测试:
用自己的手机作为负载,手机电池电量较低,连接充电宝后进行全功率充电(5V2A,充电宝不支持快充),通过延长线将电流档串入电路测电流,同时用电压档测USB正负极之间的带载电压。
测试用的手机电量较低:

如图所示的连接方式,公共负极接COM,回路负极接电流孔,正极(图中探针)接电压孔:

1.小电,接入负载后,电流稳定在1.44A,和标称的2A相比,明显偏低:

此时的带载电压为4.82V:

2.怪兽,接入负载后,电流稳定在1.80A,接近2A:

此时的带载电压为4.92V:

3.街电,接入负载后,电流达到了2.05A,表现优秀:

电压保持在5.04V,并没有掉到5V以下:

4.搜电,接入负载,电流1.82A,表现还行:

电压4.92V:

总结:以上测试可以看出,小电在输出能力方面表现最垃圾,标称2A,实际输出电流只有1.4A左右,而且电压波动大,带载后下跌近0.4V。怪兽和搜电表现还行,都能输出1.8A电流,电压波动相对较小,不到0.3V。街电表现最优秀,输出电流超过了2A,带载后电压仍保持在5V以上,电压波动只有0.6V,唯一不足之处在于体型较厚。
输出能力排序:街电>搜电>怪兽>小电
输出能力与充电速度成正相关,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收费,速度越快就充电越多,所以租借共享充电宝,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选择街电充电宝,搜电和怪兽也不错,不建议选择小电。除此之外,小电接小音箱能听到明显的杂音,说明输出纹波大,也说明内部做工偷工减料。不愧是小电,它的表现就和它的名字一样糟糕。

楼下还有

楼主:
咻电共享充电宝:
外观如图,清简约的风格:

空载电压5.16V:

输出电流感人,只有1.11A,外壳标注输出5V2.4A,看来这就是个坑货:

带载电压4.96V:

咻电充电宝虚标严重,充电电流只有可怜的1A出头,看来是所有共享充电宝里最糟糕的,花一样的钱,充的电少一半,你说坑不坑?
累了困了按按摩!常见的乐摩吧按摩椅也有个用于手机充电的USB口,希望输出能力不会太令人失望:

按摩椅充电口,付费以后才会通电,空载电压5.20V

插上手机充电,充电电流是1.03A

带载电压只有可怜的4.64V,这是来搞笑的吗,这种电压给手机充电恐怕越充越少吧!

最后一位上场,重磅出击!网咖提供的手机充电口,测测空载,希望不是负压(你懂的):

空载5.16V:

接上手机充电,电流最高只有0.88A,网咖网咖上网才是主要的,充电嘛,附加服务,就不要奢求了:

电压降到了4.64V,和按摩椅一个德行,根本就喂不饱手机:

评测总结:咻电也是个LJ,花一样的钱,给你少充一半电,还能咋样?按摩椅充电功能就是个摆设,毕竟按摩椅是短时间服务的。至于网咖充电口,都是给长时间上网的网民们准备的,玩的时间长,手机放一边充电也充满了,都不用在乎充电快慢。

网友A:
佩服楼主,测试用自己手机做负载

网友:
这个接触电阻和线阻。。。。。。,认真就输了

网友B:
可惜我们这没有这玩意
等以后普及了,我也用放电仪拉一下负载曲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服楼主,测试用自己手机做负载

我这是难得可贵的真机测试帖,能更好的反应实际充电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我们这没有这玩意
等以后普及了,我也用放电仪拉一下负载曲线试试

支持测放电曲线,让大家了解各品牌共享充电宝的性能,租借充电宝时心中有数

网友C:
看来性能参差不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性能参差不齐呀

确实,最好的能达到2A,垃圾的只有1A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