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喜多宝蓝牙音响拆解

楼主(2020-06-01):
如题,某宝购入,看销量还不错,功率大,电池大,支持type-c,tf卡,就下手了,不过入手感觉没有我之前发的那个tronsmat音响好,音质电池续航都赶不上好像,价钱还高了,下面上图,大家看看这个热销的音响如何
音响正面
音响背面
去掉网罩,里面是个被动辐射器
正面两个61mm喇叭
主板
采用了升压芯片将7.4v升压至12v供给功放芯片以提高输出功率
蓝牙看不出什么方案
功放芯片采用了xga9221,百度了下说是2x20w功率
采用了新唐npca110音效芯片,貌似我拆的好几个音响都是这个芯片
还有几个不知道干啥的芯片
喇叭参数4欧30瓦,很好奇这么小喇叭能有30瓦。不过线挺粗,可以直接看到音圈,估计为了方便散热,手机没对上焦,所以没拍出来
电池采用了18650电芯,容量24.42wh
拆解就是这些了,很简单,很大声,用起来嘛还行,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A:
18650最多就3400,你说并联6600还勉强可以信,这还叫没有虚标吗,干脆学某些无良商家标9600mwh还更挑不出毛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8650最多就3400,你说并联6600还勉强可以信,这还叫没有虚标吗,干脆学某些无良商家标9600mwh还更挑不出毛 ...

我也纳闷呢,都66600了,还不算虚表?

网友:
不过还是比我70多块的音响好些啊,多钱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纳闷呢,都66600了,还不算虚表?

我以为我看花眼了,原来是你老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我看花眼了,原来是你老花

支持你一下,不是老花,手抖了一下

网友:
按照24.42WH推断,人家标6600mah就是按照并联容量标记的,电压是3.7V,但实际是串联,7.4V,容量3300mah,但估计这个容量也至少虚标了一半吧

网友(2020-08-12):
有没那么激动啊,全部拍糊了啊

网友D(2020-09-11):
蓝牙芯片是炬力2819,这是1688的喜多宝客服说的,不过功放芯片他不肯说,问下楼主功放芯片型号哪里查,我哪里都查了就是查不到你写的功放芯片采用了xga9221,百度了下说是2x20w功率这个

网友(2020-11-01):
我入手了一个,低音太浑浊了,一天就退了

网友(2020-12-15):
老铁们仔细看看

网友:
多少钱入手的,这种挺好的啊,比4.2v单锂电供电的强多了。很多都是用5v的小功放芯片,声音太小

网友E(2021-02-09):
楼主,拆个雷登的X15看看有没有区别

网友(2021-05-09):
你说的哪个tronsmat音响?什么型号?多少钱?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拆个雷登的X15看看有没有区别

雷登和喜多宝都是一个厂做的,我会告诉你我在这工厂上班吗? 当然还有tronsmart.

网友:
另外看主板还是老的,最新的不是这个板,老的音量大时间长了容易拉死,新的换了供应商。

网友:
好吧,我猜300块钱左右

网友(2021-07-28):
引用 网友F:
雷登和喜多宝都是一个厂做的,我会告诉你我在这工厂上班吗? 当然还有tronsmart. ...

好奇是哪个工厂,方便给个关键词吗?

楼主(2022-06-03):
引用 网友D:
蓝牙芯片是炬力2819,这是1688的喜多宝客服说的,不过功放芯片他不肯说,问下楼主功放芯片型号哪里查,我哪 ...

突然发现手抖打错了,是XA9221,据说可以用TPA3118代换,针脚一样的

网友:
廉价D类功放成就了一批山寨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