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达AC11到手即拆,看看功放是否被缩水

楼主(2020-06-01):
同事家里的斐讯K1嗝屁了,要我再给看一个,他家两层,原来的K1就有功放也是凑合,那新的肯定要有功放,不然比原来还差。找了下腾达的AC11貌似还没传出缩水版,就下单买了个,今天到家即拆。

包装挺大,垃圾分类可回收

里面是天线的地盘

AC11验明正身

拆开还是很方便的,没有断卡子

功放都在,放心了

楼主:
手机连上试下网络速度及格

网友:
壳子挺唬人的,要是我的话一般就推荐mesh子母路由了,子路由随意摆放,想放哪就放哪

网友:
跑得不能再快了——三个火枪手。

网友:
想信号好,多搞几个便宜路由信号接力放大
预算不够的,仔细找个合适的摆放位置也行

网友:
pdd的黑牌d191g也才80/90块。

网友A:
现在的内存长的我都不认识了。

网友:
这货我早就拆开过,属于凑合用的那种,目前拿来5G中继用

网友B:
是全千兆网口么?好多无线千兆网口百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内存长的我都不认识了。

现在的内存长到cpu里面了。

网友:
好小一个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全千兆网口么?好多无线千兆网口百兆的!

AC9,AC10,AC11,AC15,AC18,AC21,AC23都是全千兆有线端口

网友:
看了官方价格要100+呢,买7621也不错把

网友C(2020-09-17):
AC9 V3螃蟹版,AC10 V1,AC11 V1的CPU都是RTL8197FS。AC10 V2,AC11 V2,AC21,AC23的CPU都是RTL8197FH。单核1GHz,集成2.4G WiFi ,2x2mimo,64-QAM,最高速率300Mbps 和64MB DDR2内存,千兆交换机芯片都是RTL8367RB。
不同的是,
AC9螃蟹版,AC10,AC11的5G WiFi芯片是RTL8812BRH。
AC21,AC23的5G WiFi芯片是RTL8814BR。

AC9是1WAN+4LAN,AC10,AC11,AC21,AC23是1WAN+3LAN。
目前除了AC9(已停产),AC10(V1版,已停产),AC11(V1版,已停产),有外置功放,AC10 V2版,AC11 V2版,AC21,AC23都没有外置功放。
AC11最新的V2版WiFi已经没有功放,没有功放,没有功放!!!

CPU上有个小散热片,为了拍照,被我拿掉了。

网友:
双频都是2t2r,那么中间那根天线是接在哪里的?
楼主看下电路板上有没有走线?

网友(2020-12-10):
幸好看了这个,原来最新的AC11已经没有功放,那就跟AC10一个样了,比AC10还贵,坑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9 V3螃蟹版,AC10 V1,AC11 V1的CPU都是RTL8197FS。AC10 V2,AC11 V2,AC21,AC23的CPU都是RTL8197FH。单 ...

感谢总结,我原来买的AC10 V1版,后来保修期坏了,售后换新,是V2版,没功放。坑人。

网友:
要是能刷螃蟹第三方固件就好了。

网友:
ac11V2还可以刷第三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