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没买过角磨机,问一下角磨机启动嗒嗒嗒的声音

楼主(2020-06-01):
角磨机嗒嗒嗒的声音正常吗?  好像里面有什么装置有碰撞的声音。

网友:
角磨机开动起来,声音好比轰炸机,有一定的危险性,务必规范操作。

网友A:
转子轴头螺丝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子轴头螺丝松了?

拧紧的,会不会是碳刷的声音? 新买的 东成的

网友:
拆开看过没,新的不一定就是好的,碳刷波箱都看下,哒哒响可能是碳刷或碳刷槽的问题,这个是小问题,就怕是波箱或齿轮的问题

网友:
换砂轮的锁轴按钮没弹起来吧

网友:
你说的不会是软启动哪个次啦的声音吧?

网友:
测一下电容看看

网友:
上个图好给你分析

楼主:
没法传视频,传照片没意义啊,就类似乒乓球的声音,转速慢的时候比较明显

网友:
跟卖家协商退换货,,要么开拆自己折腾一下。

网友:
新买的就退货或者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