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请大家看看这电源正规吗

楼主(2020-06-01):
家里准备改个吸顶灯,入了个松下的LED电源,上图

BP9833D

BP9833D

网友A:
松下要是这个做工,早倒闭了。

网友B:
就这方案而言,个人感觉很好了,共模电感,π型滤波,工字电感旁边那个应该是压敏电阻吧,输出负极接地的高压贴片电容,样样都是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松下要是这个做工,早倒闭了。

正常,何况不是大功率的,几年前十几二十W大牌驱动不少是这样的

网友C:
自己测一下,输出电流就行。正规的标与实际基本相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测一下,输出电流就行。正规的标与实际基本相符。

谢谢,有空测一下

网友:
电容底部离 PCB 那么大的间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松下要是这个做工,早倒闭了。

国产松下的低端货就是这样的做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松下要是这个做工,早倒闭了。

你对松下有什么误解?我家里松下小家电有几个,没觉得做工多好,吹风连飞科二线博锐的寿命都不如

网友D:
你这可要弄清楚这个入的驱动的真实带载输出电压范围啊. 还有这个恒流非隔离典型的BUCK电路, 就一普通非隔离方案驱动. 输出电流是恒定的158mA. 你要看看你买的灯的串并方案配不配啊, 不要电流一上太大把灯直接都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方案而言,个人感觉很好了,共模电感,π型滤波,工字电感旁边那个应该是压敏电阻吧,输出负极接地的高 ...

是压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可要弄清楚这个入的驱动的真实带载输出电压范围啊. 还有这个恒流非隔离典型的BUCK电路, 就一普通非隔离 ...

谢谢提醒。是坛里面的松下灯板
顺手问一下如要改小电流要动哪里?先行谢过了!

网友:
居然不是阻容,哈哈哈,这用料,说明价格不便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是坛里面的松下灯板
顺手问一下如要改小电流要动哪里?先行谢过了!

如果没记错, 应该是这样减小电流.

网友:
参考这两个图

管脚定义

管脚定义

输出电流

输出电流

网友:
很多国际品牌都入仙随俗了,就是最近报道国产特斯拉将采用宁德时代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记错, 应该是这样减小电流.

多谢!

楼主:
今天改了下,改成2R的话灯会闪动,后来用2个3.3R并了不闪了,用1.5R也行,功率降为15-16W.
用导热胶粘灯盘上,全功率(20W)开的话外壳50度,室温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