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请教蓝牙音箱耗电的问题

楼主(2020-06-01):
诺基亚蓝牙音箱,播放使用正常,就是关机后电池耗电快,一晚上就没有电了,换上一块大容量聚合物电池也是耗电快,请教高手们这是什么原因?应该检查哪里?谢谢

网友A:
我以前修过好几台都是拨动开关的问题。您不妨看看。

网友B:
弄个物理开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修过好几台都是拨动开关的问题。您不妨看看。

感谢,这个是按键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物理开关啊

感谢

网友C:
或许什么地方坏了,我以前遇到保护电路耗电快的,跟你这情况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许什么地方坏了,我以前遇到保护电路耗电快的,跟你这情况差不多

谢谢,应该里面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