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首拆!腾达O3无线网桥,5公里是不是有点过头了!

楼主(2020-06-01):
腾达O3  5公里点对点室外AP,拆开看看这机子用的是非标poe,需要用poe分离器12V供电

铭牌标签的地方有两个螺丝,撕开点才能看到

去掉螺丝钉,直接可以拖出来,和很多Ap的方法一样的,主板和led指示灯是分开的

这机子用的QCA9533的cpu   但是只用了一路天线  所以说是150M也对的

背面干干净净的

天线是平板天线   为了定向远距离传输

界面嘛   腾达千年不变的风格   功能倒是挺多的   双网口也基本够用常用的环境了

这机子还算不太垃圾  设置简单  用的9533加功放 用来做150M的单路天线还是可以的和tplink 742 用9533做150M路由器算是同一路子!
谢谢大家观赏!首拆!给点币喝个茶!

网友A:
真的 能5公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 能5公里吗?

室外无阻挡环境,用一对这样的设备一个发射一个接收,5公里应该是没问题的,最重要的是两个设备之间要没有障碍物,否则不行

网友B:
真是第一次看到,这货上市有段时间了,一直再找拆机没找到,一直好奇到底150M用的什么芯片,猜测了很多种可能,bcm5357,56,rtl8192,AR
9311,没想到居然是9533打断了条腿,能给备份下编程器固啊?

网友C:
干嘛不用两路天线?有没有人科普一下用一路天线和两路天线哪个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嘛不用两路天线?有没有人科普一下用一路天线和两路天线哪个更好?

一路150两路300

网友D:
谢谢分享。。。。。再加大些距离,我就可以取消宽带了。。。。。。

网友:
天线可以做300M的,竟然缩水成了150M

网友:
看到网上都是成对卖的,只用一个蹭网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第一次看到,这货上市有段时间了,一直再找拆机没找到,一直好奇到底150M用的什么芯片,猜测了很多种可 ...

可以的群里去下载吧   刚好备份了   群237811303

网友:
行业设备不讲究这些,稳定是第一位,就这150M带两个摄像头绰绰有余

网友:
话说,我烽火室外cpe,9341主控,刷wu盗版网桥扩频固件,实测1公里延迟小于5,而且还是有一些轻微遮挡的。

网友E:
这个感觉还不如百米咯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感觉还不如百米咯货啊

看你怎么想    9533方案比9341新点    比无线速率呢   这个只用了单天线   确实不如百米   我没记错的话  腾达还有个一样的机子   是300M    就是双天线全的而已

网友:
和我那个不太一样,我的蓝色一体的板子。距离不如我的comfast

网友:
远距离5.8g效果好点

网友F:
用一个的话,接个路由器,还得用电脑设置才能蹭网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一个的话,接个路由器,还得用电脑设置才能蹭网

手机也可以设置的   你想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再加大些距离,我就可以取消宽带了。。。。。。 ...

你可以试试桥上加桥

网友:
一般手台都喊不到5公里,这货能到5公里 楼主直播吃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