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从头到尾做一台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漂亮三路遥控电源

楼主(2020-06-01):
之前发了个直播贴,没注意留位置,所以很多人看过之后都不知道我做了啥,这次重开给爱好DIY的人做个参考案例;个人爱好玩电子,但是一直没有一台中意的好数控电源,主要是桌上一个大显示器和置物架占用了很多地方,没合适的地摆电源;最近某宝乱翻突然发现一种遥控DCDC电源,最大60V/16A,电压电流完全满足需求,遥控器大液晶屏颜值也超高,所以二话不说直接下单买了一台!心想着这下电源放桌下,遥控操作就好了。结果这货到了之后又犯愁了,没有合适的大功率前级电源,而且输出端子也没合适的地方放      本着自己用就做好点,所以有了后面坑钱坑时间的货出来,在设计面板的时候偶然在数码群里看见有人用PCB做面板开孔和丝印,看了下真不错!精度也高!缺点就是颜色比较单一,还得再加一块薄亚克力保护阻焊层,加上不锈钢衬板就很厚了,有些配件安装麻烦。琢磨半天还是决定做专业面贴吧!以前给朋友定做过测试仪器,有做过这种面贴,网上不像实体店那么贵,但是也不便宜,算下来跟PCB差不多还显得更专业!那时候做面贴都是CAD画好图纸给老板去绘彩图,很慢而且核对非常麻烦,总会出差错,所以这次就下载了AI,自己学着画面贴。这类专业软件对新手不是很友好!好在琢磨着总算画好了!
      先上成品图:

这是输出端子,3mm透明亚克力面板加背后5mm黑色亚克力支撑,插拔什么的完全没影响;

点亮成品图,上面的液晶有多种显示模式,界面比较漂亮!

整机外观图

这是遥控电源的遥控器,外观NICE!控制精度很高!还没空测波纹。这货距离上次充电已经快两个月了还几乎满电状态,虽然还没用,但也说明内部待机功耗极低。自己在遥控器里面黏了一块强磁,所以现在是吸在亚克力板上另外一块磁铁的

--------------------------------------------------------------------------------------------------
下面正式直播改装过程:

CAD画的钣金前后面板加工图纸;

       AI画的前后面板面贴
      第一时间找到以前合作过得老板,结果人家转行做别墅围栏去了……聊了一会儿告诉我他家里人还在做,于是决定继续找他帮忙加工。后面就是一系列的核对开孔、颜色、尺寸等等,比起之前CAD改图快得多了!

等了四天,不锈钢衬板到了,比划了下都很完美,就是忘记买倒角螺丝,用的以前那个看不出材质的螺丝配合不是很好,装上后有点突出影响面贴贴合程度。

再等了两天,面贴也到了,老板提前告诉过我,因为是打样所以都是机器切出来的孔,有些尺寸切不了,能切的很多尺寸也都有偏差,不过影响不大。

没安装之前看着有点丑陋

因为基本都是每天回家才能做一会,所以有些过程没拍。这是打磨了螺丝凸出部分后贴合面贴的效果,下面进风口用的音箱专用防尘网,两块板夹中间还挺好看的。

背板的散热孔没法机加工,如果批量的话可以模具切出来。所以这次就自己刀改,第一次弄没经验,切的比较难看,这也是没辙了,先这样吧……

背后的接线柱用了下沉方式,避免浪费钱,所以面贴按一张做的,完事了自己切下来贴过去。接线座下沉安装的好处就是降低了总高度,而且四周无形之中又多了一圈散热孔,这个散热孔很重要,具体的后面看内部结构。

这是全部装好后扣上盖子的效果,看着档次完全不一样了!

      新的仪表盒带有一块安装板,重型通信电源正好固定上去。由于买的紧凑型电源,所以用了高速风机,非常吵。于是又改了离心机,如图安装好,原风机位置需要封闭,避免风向改变影响内部散热。
      用其他风机替换又出来个新问题,就是这种电源有风扇检测,风扇无反馈或者频率不对都不能正常工作,好在以前帮另一个朋友做一台大功率测试仪器时候遇见过这个问题,所以毫不犹豫买了一个频率发生器,模拟波形就完事,这个发生器选错了,带个屏幕所以只能安装在背板上。

电源上面两个小模块就是来自岛国的大功率降压DCDC,实际我用到的也就5A每路。右上角就是某品牌遥控电源板,右中是单独的散热风机,背板的下沉散热孔就是为它而留,这个风扇固定比较麻烦,没有合适的位置,所以找女儿接了一块积木用用。

装到一半拼起来看看效果,主要是观察配合问题。

离心扇的导流管道用的我那个妙控鼠标盒子,硬度大小都很完美!
这配合一看麻烦了!忘记了遥控电源的无线收发板藏在铁壳会失效!

赶紧掏出琢某拍电磨打磨一个缺口,让天线露出铁板又不会超出外壳。说实话这个某美牌手磨同心度不怎样,买了原装软轴才稍微好点,也不是太好。

有类似改装的坛友记得这个2.4G模块一定不能藏在金属箱内!如果必须金属箱就得像我这样开槽露出。实际在测试带感性负载的时候,一运行就会掉线而且死都,后面我自己给这个模块供电并联了90nF和330uF电容后解决运行掉线不重连问题.

磨完放上去比划下,完美!

给曲线表头增加了CE-A004降压模块,因为表头是5V而辅助电源是12V的,所以这货加一个省事;另外就是把遥控电源CC\CV\PT指示灯改好了,面板对应的就是运行灯和故障灯;

      这个是两路过载保护,并利用CD4541做延时复位,防止负载未断开情况下误触复位开关造成自激损坏电源。打样好看,就是浪费时间,这个也没必要打样,所以就用洞洞板加DIP14转接板做了个。

写到这里给大家推荐一款软件,它能画原理图、PCB还能放上洞洞板像这样用,非常方便,而且内部还集成了大量各种公司的开发板等等,软件名字叫FRITZING。
下图就是我这个保护板新的接线图,延时电路是另外的转接板,所以就用了四个接口代替,懒得画出来,另外这个用了贴片三极管也是用接口代替,左上三极管部分没画完。

我用的CD4541做延时,这个芯片最大的优势就是外围简单和计算简单:
      1脚接定时电阻Rt,阻值自定;
      2脚Cs=0.01μf纸介电容;
      3脚Rs阻值大于10K,大于等于2倍Rt;
      7脚输出;
      14脚供电;
其它脚全部接负极,本来A\B端决定分频系数,需要改的自己查PDF,我是取了4096;
延时计算公式t=4096*2.3*Rt*Cs,单位μS。
这应该是最简单的应用了,按照我这个配合,1脚Rt=24K约等于定时2.3秒。
我这里应用原理就是保护的瞬间通过一个继电器自锁的同时切断另一个继电器供电输出,如果负载未移除时按下了复位键,第一个继电器首先复位,延时2.3秒后供电复位,此时因为故障负载还存在,所以立即继续保护,中间有个2.3秒的延迟,也就是间隔2.3秒打嗝。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故障负载未移除时无意按到复位开关会导致电路瞬间重复输出-短路-保护-复位-输出-短路-保护……频率很高,电源模块和保护电路全都会报废。
      另外建议大家买一管绿油和紫外灯,平时做个东西很方便,我这个板子背面没有一根软线,都是0.5平软线加焊锡固化后架桥,一个是稳定另外就是看着没那么乱也不容易破皮短路,焊完后加绿油固化绝缘很漂亮。绿油不能涂抹太厚,会导致外层固化了内层还是流体,没啥影响就是不能戳,一戳一个坑。

下面就是繁琐的接线-检查工作,我就不细述了。

因为机箱还是偏小,内部比较紧凑,所以接线比较困难,特别是为了保持较小的线损用了更粗的线。

安装完毕,还是放阳台试机比较好

第一次开机不停报风扇故障,检查发现自己把风扇线的测速和反馈线焊反了,纠正就完事;试运行ADJ和5V都没毛病,输出正常,保护正常。

这是独立5V的实际输出电压,精度还是比较高的,要更高的话需要重新校准,暂时满足要求就不校准了。因为独立5V和12V启动开关不一样,5V是断路启动12V是接负启动,所以后面开关线没接的情况下就5V启动,临时测试也就不接了;晚点做负载和保护校准。

上面三图是遥控ADJ电源输出电压,还是非常准的!

室内点亮效果,因为屏幕还没调亮度所以看着比较暗。
全贴完

网友:
diy成了艺术品

网友A:
3路是隔离的还是共地的?如果都不是,共用电源并且负极检流的话,同时连接在一个设备上就会出现无法恒流的问题,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3路是隔离的还是共地的?如果都不是,共用电源并且负极检流的话,同时连接在一个设备上就会出现无法恒流的 ...

可调是独立隔离的,5V和12V是隔离之后再共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调是独立隔离的,5V和12V是隔离之后再共地

我也做过3路的电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51880

网友B:
翠绿是不是有点太刺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翠绿是不是有点太刺眼了

是的,忘记加大限流了

网友C:
是不是准备量产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准备量产的节奏

量产的话也可以,造价太高…批量成本应该能做到1000的样子

楼主:
自用的尽量做好点

网友D:
大神,能否提供一份面板尺寸图呢,与你面板丝印图纸呢,可以的发下 邮箱:1363215735@qq.com

网友:
没看到电路图。。。

网友E:
后面的频率发生器是做什么用的?不会就给风扇调个速吧

网友E:
还有请问楼主,那些面贴加工起来什么价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请问楼主,那些面贴加工起来什么价格呢

我找的这家两张显卡一共15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面的频率发生器是做什么用的?不会就给风扇调个速吧

那个是模拟风机的,因为通信电源检测风机正常才能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能否提供一份面板尺寸图呢,与你面板丝印图纸呢,可以的发下 邮箱: ...

已经发送图纸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