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惠普2420打印机,黑边墨点求助

楼主(2020-06-01):
这硒鼓确实该换了,但边上的墨点是怎么回事?好像焦了似的
我拆过定影组件,下辊有点皱,但不严重,上辊的定影膜虽然旧了,但很完整,用酒精擦了一遍灰。
请问这种打印故障哪里的原因,具体到哪个部件?

网友:
硒鼓擦一下

网友:
硒鼓辊子上面挨着的刮板(软性塑料片)磨损了。

买一个墨粉盒就解决了。

网友A:
硒鼓坏了。定影坏了是墨粉一抹就掉

网友:
看看“影印膜”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硒鼓坏了。定影坏了是墨粉一抹就掉

黑边墨点是硒鼓造成的?

楼主:
擦哪里啊?

网友:
硒鼓边缘出问题,换掉即可

网友B:
粉盒的刮板坏了,鼓粉一体的整个换掉,鼓粉分离的只要换粉盒。不过hp的基本是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粉盒的刮板坏了,鼓粉一体的整个换掉,鼓粉分离的只要换粉盒。不过hp的基本是一体的 ...

恩恩 也有说是废粉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