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用完的化油器罐,重生了

楼主(2020-06-01):
材料 气嘴一个,空罐一个,用的是锡焊。   试了下用打电气筒打气,能喷水,汽油。。别的还没试。。

楼主:
加液体要把气嘴拆了,用注射器把液体从气嘴的位置打进去。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第一次见这种骚操作的,哈哈。

网友:
配漆自喷,有正向灌装设备的,就是从喷嘴压进去,填料和抛射剂一起注入。

网友:
好主意,可以申请专利,附带国家专项资金50w:lol:

网友:
以前用16G的co2车了一个重复罐装的小气罐   TB上3~50块买瓶辣椒精  妥妥的防身神器

网友:
注意压力。压力太大嘛结果你懂的。

网友:
这样很危险,建议不要充入太多气体,因为破坏了原罐体的结构导致压力分布不均匀,很容易BOOM。

网友:
不知道耐压多少, 炸了就漂亮了

网友:
中学时这么干过

网友A:
当年还见过把老式汽门嘴焊到液化器钢瓶了,等用到底子压力小了时,拿个打气桶打气后继续用的。

网友B:
既然是开孔,建议开多一个孔放料,以后使用比较方便,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还见过把老式汽门嘴焊到液化器钢瓶了,等用到底子压力小了时,拿个打气桶打气后继续用的。 ...

绝对的混合气啊 爆炸的节奏啊

网友:
难得玩玩可以,但安全请小心施工一定要多检查

网友C:
易燃,焊的时候怎么保证安全?焊罐的都是注满水再焊,这个用锡焊好像不好操作

网友:
不怕打气把罐子打成手榴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易燃,焊的时候怎么保证安全?焊罐的都是注满水再焊,这个用锡焊好像不好操作 ...

开完洞用水洗一下就行了,有专用的强力焊接剂,网上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开孔,建议开多一个孔放料,以后使用比较方便,仅供参考。

气门口很好拆的,几圈就拆下来了

网友:
那个啥没用的二氧化碳或者什么灭火器的罐也可以,那个强度大

网友:
这项目王多鱼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