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买了个停电宝 拆开看看 开灯放电 简单测试 工具还在路上

楼主(2020-06-01):
买了个停电宝 拆开看看  开灯放电 简单测试  工具还在路上

亮度就这样

小模样

放电时间

看时间差不多就不放了  剩下2.58v左右

早上起床后看到的电压

准备改下 放下2个18650

灯珠

这个材料  幸好这LED发热量不大   6小时了 也没温热

坐等 到货  测试这电池

还是拆机件

楼主:
芯片都被打磨了看不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都被打磨了看不见了

咱们那的特色,连4x18650初代免焊接充电宝电池盒,4056和LM324都磨掉型号,开始以为高端芯片为了保密,没多久4056没型号芯片热失控,差点导致电池过充漏液,还好发现改USB机箱口工业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重启保护,把电池及时取出,后来在供应那取样10颗正品TP4056芯片替换掉打磨。楼主的灯头可能像单片机一类,可变成当专用芯片。

网友:
花了12元买测试仪,测试一个  5毛钱的 锂电 ,哈哈

网友B:
都没有铝基板了

网友C:
这个灯不错。可以放下两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没有铝基板了

是的  好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灯不错。可以放下两节电池!

嗯是的    本来想买个 大点  想想只是玩玩 就买了个便宜的  拆开后发现还有多余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们那的特色,连4x18650初代免焊接充电宝电池盒,4056和LM324都磨掉型号,开始以为高端芯片为了保密,没 ...

也就便宜   买看看看玩玩  发现还有空间 准备改2个电池进去

网友E:
电池没有放电保护容易坏掉,建议增加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没有放电保护容易坏掉,建议增加保护板

有 上次拆出来 有保护板 下次焊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