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群辉掉盘问题,大家来探讨下

楼主(2020-06-01):
首先,着套黑裙是玩剩下的,当然重新拿起来也能玩,但是前段时间遇到个情况
G1820+Z87+2G+4盘500G,当时研究群晖时候买的,现在已经全部转移到白裙了
前段时间玩了下,全安装好了系统,压力测试,白天开机好好的,然后就掉盘了,补充下,机箱是跟星际矿渣其中一款是一样的,不过我是单独买的,我买的时候星际还没出呢,电源是垃圾的几十快活动价买的,哈哈!毕竟当时纯粹为了学习用的,现在的问题就是4盘中,固定位置的两盘会掉,比如今天是2号盘掉,重启可能会好,然后隔一天3号或者4号盘掉,掉盘的硬盘我有替换过,问题依旧,所以怀疑是不是电源,还是机箱里的背板问题,各位有闲工夫的可以一起来探讨下着个问题,祈祷别是背板吧,着货坏了,比较麻烦了

网友:
电源换个吧 真的是电源问题

网友:
90%是电源问题,供电不足导致吊盘

网友:
背板好测,只要跳过背板直接接硬盘就行,试试会不会掉。电源也有可能。

网友:
黑群我遇到过两次,无法访问的,缺文件,普遍现象。现在换817版本不知道会不会好,不然用起来还是挺稳定的!

网友:
电脑最不能随便的就是电源了,换电源吧。

网友:
掉盘很多原因。电源是一方面,还有相互震动造成接触不好,硬盘热。你可以拔下一块硬盘试试看。如果是电源问题减小负载了肯定有好转。反正4块盘建议上200w电源。1是硬盘瞬时功耗,2是电源是否虚标,冗余不够。

网友:
首先怀疑供电!

网友:
我的六台蜗牛从未掉过盘,即便是120瓦的美基带4个盘也没问题。
不过我还是全部换成了祖玛,并上两个大固态

网友:
感觉多数是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