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三洋组合机的收音部分

楼主(2020-06-02):
一个老的三洋组合音箱,拆解了,原功放块重新调整的DIY了一个小攻防,还拆出来收音部分,是一个整体,但是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能利用这个收音部分,原来是数字调谐的,通过其他显示部分来显示的,现在单独拆出来收音部分需要怎么diy才能用,原来的显示和调谐部分已经拆的不能用了,也没法连接,我把收音部分发上来,大家看一下有什么好办法能废物利用一下,需要细节图我明天白天拍

楼主:
这是天线旁边那个铁盒子里的图片,有4个线圈

网友A:
估计这板在你那里只能报废了,那个lc72131需要靠上位机通讯控制,整个收音单元控制部分基本都是靠它完成。想留着用当初就不该拆解,日产组合机拆散后估计只有功放可以改起来利用外其它部分离开主控只能报废。

网友B:
这个没有屏幕就不好玩了,想要响就改手调的 30V电压+多圈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这板在你那里只能报废了,那个lc72131需要靠上位机通讯控制,整个收音单元控制部分基本都是靠它完成。 ...

看来也是垃圾了,功放块利用了,屏幕那块板也在呢,但是不好连接,线太多而且还有中间电路板上也有好多原件,所以基本上也就是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屏幕就不好玩了,想要响就改手调的 30V电压+多圈电位器。

就是想改手调的,没有显示都不重要,问题是怎么改,有什么好的方案没有

网友C:
前几天我也拆解了一台索尼组合机,只留下火牛和厚膜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我也拆解了一台索尼组合机,只留下火牛和厚膜功放。

组合机还是比较复杂,稍微有一点坏了修起来很麻烦,电路比较繁琐

网友:
日本的,看不懂

网友:
国产机,不值得玩!

网友:
那个显示屏的板就是带程序CPU 的,插上就能用

网友:
电调高频头,应该和早年的按键式电视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我也拆解了一台索尼组合机,只留下火牛和厚膜功放。

这种后膜功放音质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