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第一次见到科龙的电磁炉,捡一个来怀旧,可惜出问题了

楼主(2020-06-02):
下班回家,不知不觉(不自觉)地又路过废旧站,见到一个很复古款的电磁炉,应该是十几年前的款式了,成色不错,问了老板,说要五块钱,这家第一次进去玩,也不多讲,付款拿下,

回家擦洗净吹干,试机正常,烧了一锅水,吃完饭就出去散步,

散步回来回来,好奇心又起,再插电试机,似乎听到有打火声和烧焦的味道,赶紧拔电。拆开机子一测量,待机电源的47欧限流电阻开路,电源开关管13003,还有个1815烧短路了,

找到配件换上去,试机还是不行,插电没反应了,换上去的这三个零件发烫,测量了板上的元件,没有短路的呀找不到原因。
这下子头大了,估计衡水兄弟这样的老师傅才能判断故障点了。

网友:
有料,修好后是一件好东西。

网友:
值得修一下,用料做工都不错

网友:
佳品。往死里修。修不好不吃饭。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四大美女,往死里修。修不好不吃饭。。。。。

网友:
看起来不错,值得一修。

网友:
为啥打火,进水了?

网友A:
是否铜线盘,
主板分立元件,工频变压器,用料扎实,值得一修。

网友:
好像没怎么用啊

网友:
好干净啊  风扇上都没灰

网友:
这个值得修

网友B:
看做工用料也还说得过去,值得一修,现在仅仅是电源部分的问题,要么使用了劣质的13003,要么是使用了反13003,要针对电路布局,确定13003的B和E是否对应,因为在节能灯上拆下的13003,字朝自己,有可能是BCE,也有可能是ECB,一般1815很少有其他排列的,只要确保字朝自己是ECB就好。如果还发热,说明变压器或者输出整流管以及负载可能击穿,漏电或者存在坏件,重点是18V,因为电压高,这路就算电流小,功耗也很大,一个是给风扇(单独拔下来风扇接12V试试转不转,电流不能超过18V时的电流。再就是驱动IBGT的那对8050,8550管子(或者贴片三极管Y1,Y2是否已经击穿或者漏电,IBGT的1,3脚之间的18V稳压管是否击穿,当然,这个稳压管只负责钳位保护,对18v影响不大,18V和5V的整流管是否击穿,滤波电容是否鼓包,尤其220的那个400V的10-47UF的电解是否干涸,断腿,没有滤波,强行工作,则低电压下为了达到原来需要的功率,就得加大输入电流,导致管子过热))
要是实在没信心直接嫁接一块维修电源板代替这个电源,从全桥取300v,送主板上18V和5V,以试机,证明后边的负载没问题,如果能用可以直接使用,如果嫌腻歪,再慢慢查,反正我的本意是保留原设计,修完不要增减一个多余的元件,这才叫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做工用料也还说得过去,值得一修,现在仅仅是电源部分的问题,要么使用了劣质的13003,要么是使用了反130 ...

感谢您的回复,我也是想尽力保留原设计,除了变压器没办法判断外,别的地方都测量了没找到问题,换了几个13003,测量都是BCE排列的,按你之前说过的C往变压器,E接地,一上电13003就发烫,现在实在是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C:
回家擦洗净吹干,电路板有没有水洗?是否进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家擦洗净吹干,电路板有没有水洗?是否进水了?

肯定进水了,但是现在吹干了也修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铜线盘,
主板分立元件,工频变压器,用料扎实,值得一修。

工频变压器就没这个故障了,那个铁芯的是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