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南威有台200n.m的手钻

楼主(2020-06-02):
大家帮我看下可以吗,谢谢各位大神,新手上路

网友A:
有个几十n就不错了

网友B:
我的天哪,200nm啊,他能做到100我就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天哪,200nm啊,他能做到100我就要了

他写着呢,想买又怕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几十n就不错了

唉,我也不是很懂,他就写着

楼主:
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
还是别想了 就是真有200Nm 它那辅助手柄也承受不住 大扭矩电钻用这种样式辅助手柄的 都改进了。南威这种大扭矩下辅助手柄绝对会脱落。

网友:
你看看一线品牌的扭力就知道了 我用的里奇也算旗舰型号了 才140nm

网友:
200牛可以当水钻给墙打空调孔了吧。

网友:
没听过的牌子默认虚标吧

网友:
一辆1.8t的迈腾也就300牛米,一把手电钻200牛米????

网友:
980nm,乱搞呀

网友C:
有很多几吨重的数控加工中心主轴扭矩才一百多牛米,当然也有几百牛米的。这个表格是麻花钻钻孔的扭矩参考值,估估您那小身板拿电钻能打多大的孔?能达到多少牛米?

网友:
你可以问问商家,该手电钻能在铁上边最大打多大的孔,然后再查查上边的表格,就可以推算出该钻的最大扭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很多几吨重的数控加工中心主轴扭矩才一百多牛米,当然也有几百牛米的。这个表格是麻花钻钻孔的扭矩参考值 ...

地球非常不圆  上床子车圆点

网友:
电钻的话20nm   电扳手200多

网友:
40NM差不多  牛皮不要吹太大

网友:
一般打个眼、拧个螺丝可以,同心度差点

网友:
200Nm?手稳得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