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再发个全分立元件调频收音机套件给大家评论吐槽一下(小蛋挞)

楼主(2020-06-02):
之前发了个集成IC的收音机套件,今天再发一个全分立元件的给大伙儿看看。

先来几张散件图

PCB板正反面

再来个电路图,这图得来不易,套件发过来只有元件,其它啥也没有,只在手机上发来电子版的图纸和安装说明,吐槽一下,这PDF格式的图纸还加了密,想自己打印都打印不了。我第二天回公司找人用软件破解了才打印了出来。

装好以后是这样子的

整套连接起来试听,我嫌套件里的喇叭太小,就自己换了个从SONY电视机上拆下来的喇叭。(PS:这机子是单声道的)

谁知试听“太用力了“,声音往死里开,把两个SS8050功放管给烧了,就是箭头所指的两个,烧了也好,这8050的声音不好听,很尖,不会形容。

两个管,一个B、E极短路、一个B、E极开路。

翻了一下家里,能代换一下的就只有这D882了,试试吧。

脚位不一样,8050是EBC,D882是ECB,还得套一下,再掰一下腿。

正面不好装,装背面算了。
换了D882以后声音好听一些了,怎么说呢,起码让人能接受吧,之前8050的声音真接受不了。

总结一下,这套件价格”棕橙绿“,用料不咋的,唯PCB板质量还可以,其它的元件感觉能省即省,用8050做功放管可见一斑,那声音让人听着很不舒服。

完了,其它的交给大家吐槽。

楼主:
还有一个情况忘记吐槽了,带开关的电位器太TM差,开机时像打火机一样冒火星。

网友A:
我一直想买套件装,老想着装好没鸟用,算是圆自己少年时候的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想买套件装,老想着装好没鸟用,算是圆自己少年时候的梦

这个毫无使用价值,就是装着玩玩,学一下电路原理之类的。

网友:
小贵,元件分类很用心了

网友B:
总结一下,这套件价格”棕橙绿“,用料不咋的,唯PCB板质量还可以.....

------第四位呢?你这才三环哈!!!

网友C:
好像没有看到外壳,三位数就高了

网友:
关键是调试。

网友:
层主回复专业。
大多数电子专业的中职学生的焊接与组装这类套件是都没难度,
但在调试上,就不是个个都优秀了。

网友:
谢谢分享。。。。。用上这个薄膜调谐电容,身价立马掉一大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结一下,这套件价格”棕橙绿“,用料不咋的,唯PCB板质量还可以.....

第四位是黑,总不能是金吧,要是金的话那这套件买的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没有看到外壳,三位数就高了

有外壳的都是装好的成品,那自己就没法过过瘾了,所以没买,其实就一块透明压克力板盖住上面。

网友D:
首先套件本身设计不一定完全合理,或者有所取舍。为了省电才故意降低功放级偏流导致失真大。其次元件参数的离散型导致即使安装正确工作点与预设依然有差别,最好自己调试。
实际上对于1W左右的音频功率输出8050足够,不好听也仅仅是工作点的问题,建议换回8050并适当加大偏流。

网友E:
这样的套件作为教材竟然可以卖到三位数的价钱!!

网友F:
上中学自己做的火柴盒收银机,调频出来后,又改成迷你调频收音机,都是分立元件的,随着短波台的停播,现在收音机已经被手机取代了。
楼主搞特殊波段监听吧,这个有一定搞头,天天听一些司机的对讲啊,驴友的暧昧啊,还能听到路查信息,哈哈。
特别喜欢那种定向远距离拾音,楼主给努力下吧。

网友:
声音难听是喇叭不行吧

网友:
做这个套件的卖家用胶带贴满这么多元件也挺费事的。

套在表笔上的细尖头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套件本身设计不一定完全合理,或者有所取舍。为了省电才故意降低功放级偏流导致失真大。其次元件参数的 ...

谢谢指点,我周末有空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套件作为教材竟然可以卖到三位数的价钱!!

我也觉得贵,50~80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中学自己做的火柴盒收银机,调频出来后,又改成迷你调频收音机,都是分立元件的,随着短波台的停播,现在 ...

以我的水平,距离你说的玩法,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