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人家修三个半废品站弄来的电磁炉伊拉克战损成色

楼主(2020-06-02):
亲戚从废品站要了三个半电磁炉 知道我捣鼓电子 让我帮忙攒两个面板好的“玻璃”面电磁炉
看看就这东西

都拆开

第一个06年老货顺柏 整机非常重 铜线盘 插头还在 不过是后换过的 线有点细 保险看着没事 插电亮了 烧了一壶水正常 最后洗刷刷干净换一根线 收起来了

第二个格兰仕 妥妥铝线 还是维修过的 外挂了电源小板 目测保险没断 剪线的 剥开线头上电与插座啪啪打火 面板不亮

第三个垃圾要死 剪线的 端口白色铝线 内部空空如也 线盘不超过半两铝 线径一点几 不想修这个了 垃圾中的战斗机 修好也是炸鸡

最后拆件的 也是格兰仕

这个是顺柏刷干净了

格兰仕的还没修 准备先测量这几个供电

未完

网友A:
哈哈,铜线盘的自己留下

网友B:
看来牌子不重要,内在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铜线盘的自己留下

对的 好货留给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牌子不重要,内在才重要

必须的 这个顺柏真不错

网友C:
老货电磁炉用十几年没问题
和线盘并联那个电容容量是不是和线盘圈数要匹配?

网友A:
这小板看上去也没几个零件,那个坏掉的看上去像三极管的东东是神马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小板看上去也没几个零件,那个坏掉的看上去像三极管的东东是神马型号?
...

看上去丝印是act30bht啥东西 我还没查 目测旁边13003也爆了 我今天研究监控呢 显示录像 也没有报警 机子上硬盘状态正常 就是不存储 邪了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货电磁炉用十几年没问题
和线盘并联那个电容容量是不是和线盘圈数要匹配?    ...

这个不懂啊 我都是乱修一气 他们换通用板子的也没有匹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上去丝印是act30bht啥东西 我还没查 目测旁边13003也爆了 我今天研究监控呢 显示录像 也没有报警 机子 ...

这个3条腿的电源IC不太常见,还是修那块后加的电源板吧,那个上面的零件相对比较好找并且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3条腿的电源IC不太常见,还是修那块后加的电源板吧,那个上面的零件相对比较好找并且便宜 ...

那个电磁炉可能那里虚接 我又上电居然面板有动静了 风扇不转 研究半天原来上家换过风扇 风扇线反的 反过来插才行 晕 把小板热熔胶粘好 从新焊线 试了一锅水 挺好使

楼主:
这个格兰仕 一开始上电没反应 后来上电又没事了 将小板固定 试机风扇不转 研究了会上次维修换过风扇 插头反的 插头反过来插 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电磁炉可能那里虚接 我又上电居然面板有动静了 风扇不转 研究半天原来上家换过风扇 风扇线反的 反过 ...

这么简单就修好一个,那索性把另一个触摸屏的也修一修吧,至少那个看上去比较好看,管它里面怎么烂呢,人家给你四个,修好两个也好交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就修好一个,那索性把另一个触摸屏的也修一修吧,至少那个看上去比较好看,管它里面怎么烂呢,人 ...

倒是可以 昨天修电磁炉呢 过来一个朋友 看见了 说他那里也有 给我拿来一个坏的 说以前还能用 后来就不行了 我插上电没反应 拆开一看这个简单 里面多个元器件被小强锈断了 更换断的跳线和电阻电容应该就行了 楼下上图

楼主:
被朋友看到修电磁炉 朋友也送一个坏的给我玩 拆开看看故障原因 原来原件锈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被朋友看到修电磁炉 朋友也送一个坏的给我玩 拆开看看故障原因 原来原件锈断了  ...

卧槽,这么多小强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槽,这么多小强屎

已经洗刷干净 还好没有活的

网友D:
洗的很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洗的很干净。

费老劲了

网友:
5V是变压器副绕组整流后经过78L05稳压得到的,如果18V正常而5V没有,那么首先测一下5V对地有没有短路现象,如果没有短路,那么测一下78L05的输入端有没有电压,如果输入端也没有电压,那么再测前面的二极管有没有问题,元件不多应该不难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