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有兄弟量产过惠普的x785w优盘么?

楼主(2020-06-02):
朋友的U盘坏了,我寻思着不就是量产么,于是装个逼,结果送过来傻眼了,主控就检测不出来

正面,应该是正品,狗东买的,但不是自营,商家爱答不理不管售后,所以只能是自己整了

背面是这样滴
我把慧荣的量产工具挨个试了一下都不是

这是芯片精灵的检测,不知该咋整。我告诉朋友我装逼失败整不了,这U盘朋友也不要了,我就是想能不能量产一下,要知道手里有坏U盘不能量产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

网友A:
看到PMAP字样,我想到了群联,先用群联的工具试试,不行就拆开短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PMAP字样,我想到了群联,先用群联的工具试试,不行就拆开短接吧。

嗯,我先试试群联吧

网友B:
既然都在电脑上  用软件检测了  不会用电脑截图?  怎么还用手机照屏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都在电脑上  用软件检测了  不会用电脑截图?  怎么还用手机照屏幕啊

习惯了啊

网友B:
改一改吧    手机毕竟是手机   好多事不方便

电脑上截图  清晰  全面     拍照还要来回倒照片 多麻烦啊

网友:
拿铁丝把黑胶体勾出来,短接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PMAP字样,我想到了群联,先用群联的工具试试,不行就拆开短接吧。

是群联,不过工具不支持

楼主:
好吧,慢慢探索吧
不过,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接下来还是找个量产工具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一改吧    手机毕竟是手机   好多事不方便

电脑上截图  清晰  全面     拍照还要来回倒照片 多麻烦啊  ...

拍照用手机发帖 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拍照用手机发帖 很方便

屏幕截图 不清晰  是最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一改吧    手机毕竟是手机   好多事不方便

电脑上截图  清晰  全面     拍照还要来回倒照片 多麻烦啊  ...

说不定楼主是手机发的贴呢,我就只用手机发帖

网友(2021-06-28):
我也有个这垃圾U盘,到手新的就掉盘,sm3268ab主控+海力士3D TLC,量产无数次依然掉盘,扔垃圾桶了

网友:
应该是群联的方案
这个盘我见过3268+海力士TLC的版本
性能差透了

网友(2021-10-21):
唉,我抄。
我采购了一批这个型号的U盘,想着HP大品牌,结果郁闷至极!
拿其中1个作了pe,发现有问题,以为u盘有问题,又换一个还是有问题,,感觉不对劲。查了才发现这U盘差劲透了,hp的U盘都是贴牌,坑货,,抄他妹的,还得买闪迪和三星。

网友D:
唉,我抄他妹的。
我采购了一批这种型号的U盘,想着HP大品牌,结果真是郁闷至极。
拿其中一个做了PE,发现有点问题,又换了个,还是有问题,网上一查,HP的U盘都是贴牌的垃圾货色,真是坑的一匹,还得买闪迪和三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慢慢探索吧
不过,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接下来还是找个量产工具吧 ...

工具不对 具体说是IDBLK支持库版本太低了 先查原来量产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唉,我抄他妹的。
我采购了一批这种型号的U盘,想着HP大品牌,结果真是郁闷至极。
拿其中一个做了PE,发现 ...

层主这是从一个坑跳到另一个大坑。

sandisk早期的CZ80等(固态U盘)可以,
后来的产品不好恭维。
三星还是算了,3281BB主控盘少碰为妙。

找Lexar的旧货、旧货、旧货
(重要的事说3遍,SMI 326X主控+镁光F)。

可能更大路货成熟些,出问题也好有
一大波同路人照应。

网友:
同款的64GU盘,2016年买的,还不便宜呢139元,早已经不用了,现在只用DIY的U盘。

网友:
有一次用此款U盘做了个PE,在一个华硕的机子上装系统不认盘,在BIOS里就找不到U盘,换了IS903的PeE盘才装了系统。从此以后就不再用了,只用DIY的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