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 一条红米2代的数据线

楼主(2020-06-02):
可能有仁兄会说这么老的数据线为啥要去修他,但如果去网上买,还不见得买得到物美价廉的数据线呢。便宜的线阻大的吓人啊(如果有,麻烦告知下哇)所以,就拆开修下吧

这个线不知道经历了什么,三处断裂 两个头子加中间位置

大头点破裂,不过还好,没有伤到内部线

中间位置,以前都修过一次,效果不好 这次必须剪了吧重新来

microusb 接壳地线完全断裂,不通了

首先修理microusb 两头挂锡

这样更清楚点

另外一头

找来一截多股铜丝

黏上

中间断的,只有剪了好套热缩管

找来锡箔纸 黏上

这种,以前粘热水器排气管的

黏上,接外壳的地线一起接上

小头上万能的热熔胶

中间套上热缩管,大头没有那么大直径的,暂时不上了

中间位置

小头位置

大头位置

后来测试了下,3,4a没问题的

楼主:
我勒个去,几个小时过去,连点都没人点一下。难道是吃枣药丸?

网友A:
红米的数据线真的不错,当年红米1的线到现在还用呢。网上几块钱说是原装的的小米数据线也不知道真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米的数据线真的不错,当年红米1的线到现在还用呢。网上几块钱说是原装的的小米数据线也不知道真假。 ...

是的,现在还能用 电流还多大的 另外我掉了一条红米的数据线,可惜啦

网友B:
巧了,我就有同款,前些天改成了延长线,18W充电时明显发热。。

网友C: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话说能不能跟领导申请个工作台,不能老在床单上搞业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话说能不能跟领导申请个工作台,不能老在床单上搞业务 ...

...老哥一语道破,回去就试下去。估计下次搓衣板上搞业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巧了,我就有同款,前些天改成了延长线,18W充电时明显发热。。

延长了阻值就大了嘛。还有你这个怎么实现的18瓦呢

网友D:
        线径粗的老线还是值得修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径粗的老线还是值得修复的。

最近那个红箭风扇的usb线才是,两个都是,开到最大档就打嗝,每次我就发个视频给卖家,说打嗝,
完了换这个数据线就不会。

网友:
不知为何,我买的粘热水器排气管的铝箔胶带不导电,装修公司带来的水槽下方防水的铝箔布也不导电。

网友E:
刚才又看了看那铝箔布,“铝”(发光的)那面没有任何面纸,用万能表的针状笔将整个铝箔布刺穿多次,也未听见蜂鸣档发出的鸣叫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才又看了看那铝箔布,“铝”(发光的)那面没有任何面纸,用万能表的针状笔将整个铝箔布刺穿多次,也未听 ...

这就奇怪了,难得不是金属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就奇怪了,难得不是金属的

你看看你那是否真是铝箔纸哟,应该还是有真正的铝箔吧,烤肉店包裹烤肉的确实是真正的铝箔。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看你那是否真是铝箔纸哟,应该还是有真正的铝箔吧,烤肉店包裹烤肉的确实是真正的铝箔。 ...

恩,我捏着像,就没测试导电性了,回去测试下

网友:
小米的东西,外观抄起来像模像样的,其实质量烂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延长了阻值就大了嘛。还有你这个怎么实现的18瓦呢

延长线是和原装线混搭,手机显示的是快充模式,至少应该大于10W

网友F:
以前我也是修補這些充電線,後來。。。發現優惠購2元一根線我就懶得修了

网友:
1米太短,至少2米起步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我也是修補這些充電線,後來。。。發現優惠購2元一根線我就懶得修了 ...

2元一根的?就是怕线阻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