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利用两个定时器做一个固定频率可调占空比的pwm

楼主(2020-06-02):
看到我吃灰多年的手工DIY微型钻子,发现不能调速真是硬伤,今天就花点时间来写一个简单的程序,做一个频率固定,占空比可调的PWM, 先简单接一个12V的小灯泡试试,等画pcb板时再完善,程序贴出来,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的!

#include <STC15.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PWM_OUT   P11

#define K1    P12
#define K2    P13
#define K3    P14

#define led   P33

uchar fa;

uint t0_v = 0x10;

//初始化T0的函数,51单片机工作频率为11.0592M
void initT0(void)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2;                //设置定时器模式
//        TL0 = t0_v;                //设置定时初值
//        TH0 = t0_v;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T0 = 1;
//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Timer2Init(void)                //1微秒@11.0592MHz
{
        AUXR |= 0x04;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2L = 0x24;                //设置定时初值
        T2H = 0xF4;                //设置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

void delay(BYTE num)
{
         BYTE i;
         WORD j;
                for(i=0;i<num;i++)
                {
                        for(j=0;j<1085;j++);
                }
}

void main(){

          P1M1 &= ~(1 << 1);  //P1.1 设置为推挽输出
    P1M0 |=  (1 << 1);
          led = 0;
                P3M1 &=  0xf7;
          P3M0 |= 0x08;
          K1 = K2 = K3=1;
                initT0();
          Timer2Init();
                PWM_OUT = 0;
                //ET0=1;
                IE2 |= 0x04;
                EA =1;

          while(1)
                {

                        if(K1==0)
                        {
                                delay(5);
                                if(K1==0 && t0_v!=0xff)
                                {
                                        t0_v++;
                                }
                        }
                        if(K2==0)
                        {
                                delay(5);
                                if(K2==0 && t0_v!=0x01)
                                {
                                        t0_v--;
                                }
                        }
                        if(K3==0)
                        {
                                delay(10);
                                if(K3==0)
                                {
                                        led = ~led;
                                }
                        }
                        if(t0_v==0xff)
                        {
                          led = ~led;
                        }

                        if(t0_v==0x05)
                        {
                          led = ~led;
                        }

                }

}

void timer0_int (void) interrupt 1
{

    TR0 = 0;
                PWM_OUT =1;

}

void timer2_int (void) interrupt 12
{
    TR0 = 0;
                TH0 = TL0 =t0_v;
          TR0 =1;
          PWM_OUT = 0;

}

网友:
这类应用场合一概使用NE555搭PWM电路解决,皮实好用还不用写代码,鲁棒性好

楼主:
ne555不能做成按键形势,还不可能添加其它功能,比如添加发光二极管来指示状态,还有我展示的主要是编程的逻辑!

网友A:
为毛用两个定时器,pwm不是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毛用两个定时器,pwm不是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么?

你看看一个定时能不能做一个定频的pwm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看一个定时能不能做一个定频的pwm

可以啊,不过对分辨率和频率有一定限制,分辨率高了频率高不了,频率高了分辨率就低。

网友:
用一个定时器应该可以了,另一个定时器还可以用作它用。

网友: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pwm_motor_val = 0;//占空比值 取值范围0-170,0最快
unsigned char pwm_t;//周期

sbit PWM = P1^0;//
sbit key_s2 = P3^0;
sbit key_s3 = P3^1;
unsigned char fx = 1; //1表示增,0表示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毫秒级延时
{
        unsigned 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pwm_t++;
        if(pwm_t == 255)
                PWM = 0;
        if(pwm_motor_val == pwm_t)
                PWM = 1;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TMOD |= 0x02;//8位自动重装模块
        TH0 = 220;
        TL0 = 220;//11.0592M晶振下占空比最大比值是256,输出100HZ    11059200/12/36/256
        TR0 = 1;//启动定时器0
        ET0 = 1;//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        = 1;//总中断允许

        while(1)
        {
                if(key_s2 == 0)         //S2按下LED变暗
                {
                        delay(5);
                        if(key_s2 == 0)
                        {
                                if(pwm_motor_val < 250)
                                {
                                        pwm_motor_val++;
                                }
                        }

楼主:
这个频率太低了吧,我的至少有1Khz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频率太低了吧,我的至少有1Khz

改变参数就可以了,比如重载值,还有就是周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变参数就可以了,比如重载值,还有就是周期值。

初值设大,你可调节的档位是不是就变小了!

网友(2020-08-15):
电路图有没有?发出来 看看...

网友:
一片3525或者494比这个简单吧,

楼主:
还是这个简单一些吧,494和3525外围元件那么多

网友:
12m不香吗,干嘛用11.059,,一个定时器可以的,ZKB是占空比,PL是频率,两个想调那个调那个,
定时器0模式1,,,在中断程序里交替赋值,高低电平时长就可以了,

           t1=ZKB/PL;                             //高电平时长
            t0=(1/PL)-t1;                        //低电平时长
              Xt1=65536-1000000*t1;        //高电平的时长转换成的定时器16位数
              Xt0=65536-1000000*t0;;  //低电平的时长转换成的定时器16位数

             h1=(uchar)(Xt1>>8);     //高电平高八位保存
              l1=(uchar)Xt1;                //高电平低八位保存
               h0=(uchar)(Xt0>>8);     //低电平高八位保存
              l0=(uchar)Xt0;                //低电平低八位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