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曾经的网红技德平板

楼主(2020-06-02):
不搞花里胡哨的,直接上图,16G内存2G运存 可扩展内存卡 11寸1080P屏 支持双频5G 安卓仿windows界面,底部可磁吸键盘,充电也是磁吸的,竟然还是12V快充就是CPU发热严重,系统卡顿严重,老铁们可有好的刷机包,重刷个系统当电视看
说实话这款平板做工外形系统设计还是非常不错的,可惜了,最后还是没挺过来

打下螺丝,拆螺丝就不拍了,毕竟就两只手嘛

来张电池特写

CPU加内存有点笔记本主板的风格,就差铜管小风扇了

京东方的屏还不错,搞不好这块屏还出自合肥的厂区呢

长条主板,背面干净的很

网友A:
装个电视的桌面软件看电视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电视的桌面软件看电视应该不错

会卡屏,烦

网友B:
2g运存还卡,。。还是root后精简下系统应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g运存还卡,。。还是root后精简下系统应用吧

我尝试还多次都没有ROOT成功

网友C:
不是高通的U,又是小众产品很难找到刷机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高通的U,又是小众产品很难找到刷机包

以前他是靠系统火的,现在公司倒闭了

网友(2020-07-16):
技德没倒闭吧,只是不出个人系统了,只有商业系统了

网友:
当时jd拍卖小几百买到了。被我拆过几次,root了,1.5,2.0固件都用过。1.5流畅,至今可以用,但是也吃灰了。

网友(2020-09-19):
引用 网友C:
不是高通的U,又是小众产品很难找到刷机包

和surface rt2同soc理论上来说可以试试搞win10arm

网友:
当年看着remix之类的系统还是很新鲜的,自己电脑也弄了个在玩,可惜了,没啥意思

网友D:
当年的remix系统可是很厉害的,X86系统啊,你这平板应该是小米平板1一样的处理器,用的英伟达U,刷机包应该灭有,可以考虑刷个1。5的系统精简后看视频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E:
这个U貌似安装是rt系统吧,不是常规的win,如果重装比较麻烦,就算是win系统所有驱动一定找不同软件多备份几次,特别触摸、无线等,否则重新后会找不到驱动的,我就干过这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U貌似安装是rt系统吧,不是常规的win,如果重装比较麻烦,就算是win系统所有驱动一定找不同软件多备份 ...

这个是安卓系统。。。只不过仿WIN的操作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的remix系统可是很厉害的,X86系统啊,你这平板应该是小米平板1一样的处理器,用的英伟达U,刷机包应该 ...

嗯。刷个1.5应该还行

网友(2021-01-11):
楼主出平板吗?诚心收,可以咸鱼

网友F:
整个0.3-0.5MM铜片,跟平板一样大的,贴在CPU上应该能改善散热!

在后盖上再贴上石墨纸,有能力进bios再降低一下CPU频率,应该还能挺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整个0.3-0.5MM铜片,跟平板一样大的,贴在CPU上应该能改善散热!

在后盖上再贴上石墨纸,有能力进bios再降 ...

现在已经卡的不行了,再降频连电视都没发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卡的不行了,再降频连电视都没发看了

卡是因为发热自动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