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KB-220雅马哈电子琴灯珠闪烁修理

楼主(2020-06-02):
KB-200雅马哈电子琴已经使用了十几年了,从来没有拆开过,质量挺不错的,就是显示屏的LED指示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闪烁,在网上学习了两个维修案例,准备拆开修修;

显示屏字符缺损,另外装上去的两个LED,边上1个又不亮了;

拆开:清理导电橡胶条,把电路板上的两排接触片用酒精搽洗干净,换了1个灯珠,测试,发现中间1个又不亮了。这3个灯珠是并联的,外部电压是2.5V;灯珠需要3mm以下才能装上去;

图片顺序不对,但是不知道如何调整;

网友:
如果灯珠是并联的,最好同时换掉,由于LED参数不同,发光一致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