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一步一步打造家庭影音娱乐点播系统(原创)

楼主(2020-06-02):
1 为什么想做这套系统?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好玩的技术与设备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比如智能电视、智能手机、千兆
网络、5G、NAS等。因为家人喜欢唱歌,之前在疫情期间不能出门,当时便盟发了打造一套家
庭karaoke系统的念头,后面又想到如果系统做出来了,再把其它的影音点播加进去应该不会太麻烦。
所以主打功能还是karake,但兼顾影音点播功能。

2需求与分析
电视和音箱有了,片源在网上也收集了一些,差的是一套系统。有没有现成的系统呢?有的话
就不用自己折腾了。找了下,到是找到了几种,比如阿蛮歌霸,是windows版的。还有直接
在智能电视应用市场中的karaoke软件,类似酷我k歌等,是安卓版本的。其他的(除了IOS版)
基本都属于这2类,因为家里没有苹果设备,所以本系统不考虑IOS的选项。

比较一下优缺点吧
  windows版特点:需要一台笔记本电脑,用hdmi接电视当扩展屏幕,使用本地片源(存放在电脑上),
                 缺点:接线麻烦,占地方,点歌要离开沙发,不是很方便

  安卓版特点:不用增加设备,不用接线,省地方,使用远程的片源,使用遥控器点歌,
            缺点:要收费,充值买会员,不一定有自己要的歌,遥控器输入不太方便,
                     会受网络环境影响体验,点歌时会部分或全部遮拦当前的播放画面

期望的效果:最好不用增加设备,不用接线,不用会员,使用本地或局域网片源,点歌操作方便且不遮挡画面

看来现有的系统是没法满足我的需求的。仔细想了下windows版的特点,实际上只要把笔记本
电脑换成手机,把windows改成安卓,不就实现了我要的功能?用手机点歌,不用离开座位,输入
和搜索都非常方便。但还有些不同,片源放哪呢?放手机上?怎么显示?用无线投屏?
No,这不是我要的。难道必须要折腾?答案是Yes.

楼主:
继续...............

3 新的方案

其实这2个方案都可以,方案一稍微复杂一些,但维护很方便,使用NAS或PC存储片源,
更适合于家里已经有NAS的情况。方案二成本很低,使用一个U盘存储片源,但后期增加内容不太方便

这2个方案的重点在应用软件的开发,一共要开发3个应用
  手机端应用:主要负责搜索曲库与发送局域网控制命令
  电视端应用:负责接收手机端的控制命令并执行,比如播放、暂停、增加歌曲、切歌、原唱伴唱、音量等
                     当然也需要有播放功能,方案一还需要能读取NAS功能
  辅助应用:用于自动搜索片源并生成曲库数据库,仅每次新增片源后才需要使用一次,所以这个暂时只做电脑版的

因为家里有NAS(用的H99,只有一个盘位),所以先做方案一吧,方案二后面再考虑

4方案实施技术重点

重点实际就是3个应用的开发,手机和电视都是安卓的,所以用Android Studio吧,辅助软件,用Delphi吧。

手机端应用:主要就是界面和数据库的操作,数据库就用sqlite吧,曲线记录少也就几百条,最多也就上万行
                   通信传输打算使用UDP,简单,局域网也不太可能卡顿,需要自定义一组用户协议用于各种命令。
                   另,考虑实现能自动从NAS更新曲库数据库

电视端应用:实现通信功能监听手机端的命令,当然也是UDP。实现播放功能,打算使用开源的库,比如
                   vitamio,支持大部分视频格式,关键的是支持mkv,也支持单轨切换。读取NAS功能,当然也用
                   开源库,没必要造轮子。使用jcifs读取NAS,但还不够,还需要将smb转成http才能播放

辅助应用:搜索NAS,并生成数据库,使用Delphi自带的FireDAC操作sqlite数据库

待续..................

网友A:
期待,不用开源,能放软件出来使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不用开源,能放软件出来使用就行

看支持率,支持人多就放出来

网友:
唱歌从不着调的路过,别人唱歌要钱,我唱歌要命的那种。。

网友B:
对唱歌需求不大,能否点播NAS中电影和相册?

网友C:
电视点播下载的电影有需求!家里老人家可以方便操作的!

网友D:
期待!  影音多功能.

网友E:
业余程序员来说说,本地win启个iis,写个web程序,可以选歌播放啥的。手机直接访问web页面操作选歌切歌。播放程序就用potplayer,web控制potplayer播放哪一首歌

网友F:
电视接个电脑 无线鼠标一个 不就结了吗

网友:
看电影用机顶盒安装~tv影院app就好了,这个软件很好用

网友G:
增加KTV点歌系统功能就更好了,不过工程就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增加KTV点歌系统功能就更好了,不过工程就变大了

KTV就是要实现的主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视接个电脑 无线鼠标一个 不就结了吗

就是不想接电脑 占地方,搬来搬去,还要接线
再说现成的点歌系统,电视当扩展屏只显示歌曲,点歌是在电脑上点的,离远了根本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业余程序员来说说,本地win启个iis,写个web程序,可以选歌播放啥的。手机直接访问web页面操作选歌切歌。播 ...

想法不错,但要多一台电脑,web的用户体验要差些
而且调用外部播放器的话,potplayer是否支持用程序代码切音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  影音多功能.

快了,不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视点播下载的电影有需求!家里老人家可以方便操作的!

直接用电视或盒子自带的播放器,浏览共享文件夹播放也很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唱歌需求不大,能否点播NAS中电影和相册?

电影应该可以,相册没打算弄

网友H:
手机端的oplayer播放局域网内电脑共享的音视频文件,声音从蓝牙传到支持蓝牙的功放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机端的oplayer播放局域网内电脑共享的音视频文件,声音从蓝牙传到支持蓝牙的功放主机...... ...

图像呢?投屏吗?
我想把手机当点播的人机界面,不打算用手机来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