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led电源 看看做工

楼主(2020-06-02):
换下来的电源 没啥用了 拆开看看顺便焊接几根线以后试灯用 做工好像还不错 别的也不会看

网友A:
这做工用料,真不错。

网友B:
次级恒流  精度高 不错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做工用料,真不错。

咱也不懂 但是知道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次级恒流  精度高 不错 不错

好就行 那就留着以后有用

网友:
不懂,背面应该还有东西吧 丰滨电容

网友(2020-08-31):
真的看上去比我在某宝买的灯条带的电源强太多了!!看来这个LED电源也真的分三六九等,价格便宜真的就比好东西差太多了!!

网友:
一般般,勉强勉强

网友:
还加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