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快递,ZB206电池容量检测仪,内阻怎么测?顺便撸了点别的东西

楼主(2020-06-02):
ZB206,还有一节标称正品的3200电池

12V电源很多,就没有买电源,随便找个电源通电看看

顺便撸了一点别的东西

然后就是测内阻了,按住S--后插入电源,会进入内阻测试模式

4根线,怎么连接啊?

看说明书好像是这样连接的,4根线,分别到电池的两端

那么不就相当于2个正极接在一起,2个负极接在一起吗

那么,这样接可以吗?

测了一下那个3200的电池,容量只有2900左右

用的是默认1A放电

卖家说是测试错误,应该设置0.6A放电才可以

那么,一般测18650电池,应该设置多少A放电呢?

测1.2V的氢电池呢?应该设置多少A?

网友:
最后一张图是不对的

网友A:
1.2V的镍氢电池,高倍率应该设置1A,垃圾电池0.5安。

网友B:
1、四线接法是为了避免线电阻的影响,如果偷懒用下图的连接方式,那么连接线要很粗才行(最少能通过4倍最大测试电流)。用上图的连接方式,电流端用1.5倍最大测试电流的连接线,电压端接线只要耐压足够即可,对电流没有要求。

2、锂电标准测试电流(A)为容量(Ah)乘以0.2,就是所谓的0.2C电流测试,3.2*0.2=0.64,因此用0.6A放电。
实际上0.5C以内电流,测试的容量结果差距不大,最多5%,超过这个误差,可能意味着电池的内阻等其他参数可能有问题。

网友:
3200的锂电池3a放电也不高啊。才1c。

网友C:
松下标的都是典型容量,实际额定容量可能要低一些
比如下面这个是松下3400的规格书,咱们一行一行来看
5.3行是典型容量3350mAH,后面的英文意思是仅供参考,也就是说,一般的情况下,小电流慢慢放电,能放出3350这个容量
5.2行是最小容量3250mAH,意思是,最不好的情况下,是3250这个容量,而且要求是0.2倍率放电(0.65A),如果电流大了可能还达不到3250
5.1行是额定容量3200mAH,意思是,厂家为了保守起见,要留余量只保证有这个容量,而且也要求电流0.65A,,温度必须是20度,这种情况下只要达到3200这个容量,都算合格品。
你买的本身就是3200,比3400还要低一些,所以1A放出2900多,肯定是合格的

网友C:
四线接法,你的两个图都不对,看下图,
每条线必须单独的接触到电池触点,其中白色插头的线,尽量靠近电池圆心,
你的红色两条线画到一起了,

严格来说,四线测量,需要两两双绞,并且等长
但是这个精度级别的仪表可能没必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四线接法,你的两个图都不对,看下图,
每条线必须单独的接触到电池触点,其中白色插头的线,尽量靠近电池 ...

蓝插座是电流通道,线材要粗短,减少损耗。

电压端子是取电压用的,随便。

想省事可以改成两线模式,就不用接电压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蓝插座是电流通道,线材要粗短,减少损耗。

电压端子是取电压用的,随便。

你说的对,但你说的是测容量的接线思路
楼主重点是要测内阻,按我的方法能提高精度
(说句题外话,如果是交流法测电池内阻,一定按我的方法接线,但楼主这个仪器应该不是交流测试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的镍氢电池,高倍率应该设置1A,垃圾电池0.5安。

可以设置这么高啊,那600MA的电池不是一小时左右就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四线接法是为了避免线电阻的影响,如果偷懒用下图的连接方式,那么连接线要很粗才行(最少能通过4倍最大 ...

放电小的话,测电池时间挺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下标的都是典型容量,实际额定容量可能要低一些
比如下面这个是松下3400的规格书,咱们一行一行来看
5.3 ...

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对,但你说的是测容量的接线思路
楼主重点是要测内阻,按我的方法能提高精度
(说句题外话,如果是 ...

不是交流测试法,这个只能测个大概值

网友:
容量吗,1c跑下,不差太大就行,天冷电流大,可能还高点

网友:
我也有这个东西,但是没有精确测定电池电阻精度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电小的话,测电池时间挺长的

对的,这个电池,手电论坛有个测试数据,9A放电,容量还能达到3100以上,1A测2900的结果还是有些问题的。
参考http://shoudian.org/thread-361465-1-1.html

网友:
黑武士电源作者的产品,

网友:
好像ZB206应该有间歇式两线测试模式,停止放电的时候检测电池离线电压,再负载放电一阵子然后停止循环,直到最低电压截止。

网友:
应该再配一个4线的测试架,在电池正负极不同点采样,可以避免触点和线阻的影响。这类测试仪也不是很精确,但用来鉴别电池好坏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货加风扇,不然热死不敢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