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区分大有5733跟5733p的办法

楼主(2020-06-02):
就是后盖部分 普通版是红黑相间的 plus是全黑的 后盖螺丝拆装很难不刮花 现在官方旗舰店差价也就50 别的地方只会更低 基本上机身标签型号跟后盖是一个型号的话就没错 换壳拧螺丝热标签换掉一个的人工成本应该远超过50 更别提螺丝拧出痕迹 标签没贴好这种情况 造假换壳不划算 当然如果是拼装机 成本不到200的话那是有可能的 这款拆机只需要拧螺丝 担忧的朋友买来拆开看看做工没问题就可以放心了

网友A:
所以5733后壳是和5733H一样配色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5733后壳是和5733H一样配色是吧

是的 红黑相间的 应该是310N那个机头改的

网友:
上面那把缝隙有点大相比下面的

网友B:
这俩力量上真的有那么大区别吗?大有官方冲击起子200牛冲击扳手plus是350牛

网友(2022-06-28):
引用 网友B:
这俩力量上真的有那么大区别吗?大有官方冲击起子200牛冲击扳手plus是350牛

可能转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