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维修一台19元收来的映美FP-530K打印机

楼主(2020-06-02):
虽然说现在针式样打印机没多大价值,都已经白菜价格了,但是闲得慌动动手也是好的。所以19块钱的闲钱就换来了这么一台破烂。尤其是这款机器,不锈钢骨架,超级结实,不是现在的机型可以比拟。

映美的530K是个有意思套娃机型。其实这款机的原型就是西铁城的CGX540,之后映美贴标530,联想贴标DP600+,其实都是同一台机器,拆开会发现内部的一切标示都是西铁城。

当时卖家说机器开机闪灯报错,其实这个机子只要能开机,就没毛病,闪灯就是传感器脏了而已,清洁即可。但是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机器的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
手动进退纸的齿轮松脱了!

应该是当年的设计缺陷,这个受力点居然是和骨架一体注塑的,一旦断裂,这种材质是没有胶水可以粘结牢固的。
注意到结构中的塑料轴心是空心结构。

非常凑巧的翻出来一个打印机的外壳螺丝,长短直径正好,又是塑料紧固型的螺纹。滴上胶水打上垫圈,拧上去正好。比原来的结构还结实了。

接下来就要解决闪灯的问题了。因为前面的维修,机器还是拆的比较彻底的,发现了新的问题。
由于采用了比较老式的插拔线接口,这种接口有一部分氧化了,所以干脆把插拔底座拆了,线重新焊回主板,确保接触紧密。

清理电眼什么的不用多说,拆了一个电眼下来,发现其实是一体结构,就算不拆的清理效果也一样,棉签加上气吹就能搞定了

注意电源部分,还是很古老的设计,开关电源结构和传统变压器都有

接下来又是多出来的事情,整理修复外壳。
上一个用户手残得很,把这个机器的外壳撬过,但是看得出来,撬的位置根本不对,机器最后也没有被打开,只是在四个角留下了惨绝人寰的损伤。

前几天28元入手的廉价热风枪,吹吹

吹软了整形,ABS塑料还是很有可塑性的

翻盖居然都碎了一个角,固定不住。由于没有碎片,采用构造法来制作外形
找个一次性针筒的针尖套,外径和翻盖的内径一致。之所以选这个,是因为针筒材料和固化胶水的外壳材质一致,胶水是无法将这种材料粘结的。
然后用棉柔巾(或者湿巾晾干),剪成小碎块,配合502之类的胶水填充这个缺失的部分,进行构型。
这个手法其实和用木屑修补木头裂缝原理一样。不过用了PP纤维取代了木屑,以确保修复品质更接近塑料材质。

完成以后,用整形锉进行整形后,就修补好了,强度不用担心

本以为还能玩上个两天,结果一会就修好了,不过瘾。

网友:
牛了,字数补丁

网友:
楼主厉害了,只能开店了,既有钱挣,修的又爽,一举两得

网友A:
AB胶是个好东西啊,试下

网友:
楼主真正的维修达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胶是个好东西啊,试下

AB胶水成形后比较脆,也无法混入纤维固化,所以选择了这个方式